设备管理
求助华为TD1000跳“E009”

楼主(2005-08-28):
我有一台华为TD1000型3.7KW跳“E009”,说明书上说“保留”,不知是和故障该如何下手,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迷经!

网友A:
查了挺多资料,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参数,建议您跟厂家联系来解决.

网友B:
查一下连接电缆,很有可能是CPU板坏了

网友C:
好象同低电压有关吧,我好像见过,不知是E099,还是E009

网友D:
看看电流霍尔元件,肯定坏了!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谁有华为TD1000型3.7KW的CPU板?请与我联系023-66605468陈

网友E:
我有,请与(0)13506034591联系

网友F:
我有. 请与013864098849 联系.

网友G:
我有,请与(0)13355786892联系

楼主:
现在又跳“E019”。哎!头都大了!各位救命呀!

楼主:
LM353换了不行。两只A7840的参数大致相同,外围元件也没发现异常。不知有无短接哪里的办法,让其不跳“E019”。请各位大侠救命!

网友H: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