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 主板中DOC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5-08-28):
DOC的使用方法 一、 DOC简介 DOC全称为DISK ON CHIP,由以色列的M-SYSTEM公司开发并生产,是一种工控领域常见的固态存贮器。多用于嵌入式系统等体积小、程序容量不太大的系统中。代替硬盘工作。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表贴式IC芯片,可焊接在板卡上;另一种是32PIN DIP结构,插在板卡的特制32PIN专用DIP插座上使用。我们常见的为第二种。 二、 DOC的分类和特点 常见的DOC分为两类:DOC2000和DOC millennium 。 共同点:1、结构相近,均为32PIN DIP结构 2、 使用方法相同,插在32PIN DIP插座上代替硬盘使用。 不同点:1、型号不同:DOC2000:一般为2200系列; DOC millennium:一般为2800系列 2、封装不同:DOC2000:塑料彩色封装,高度随容量增大而增高;DOC millennium:IC结构陶瓷封装,高5mm。 3、 容量不同:DOC2000:容量有2M-288M共17种; DOC millennium:仅有8M一种。 4、 性能不同:DOC millennium耗电量低、传输速度快、 5、 初始化程序不同。 注意:1、DOC millennium目前不支持WIN2000系统。 2、DOC millennium的兼容性不如DOC2000,更换不同型 号的主板会导致系统无法引导,需在新型主板上重新初始化DOC。 三、DOC的使用 DOC有两种使用方法: 1、 直接插在主板的32PIN DIP插座上,通过主板的JUMPER或BIOS设置使用。 2、 主板无32PIN DIP插座时,使用DOC扩展卡上,通过扩展卡上的JUMPER设置使用DOC。 两种方法实质完全相同,都占用系统资源,用DOC虚拟硬盘使用。 四、DOC的优缺点 优点:1、兼容性好。直接启动,完全模拟硬盘,可用于DOS、WIN98/NT、LINIX、QNX等操作系统。 2、 体积小。32PIN DIP结构,最大高度为12.8mm。 3、 容量大。2-288M可选。(DOC Millennium为8M) 4、 读写速度快:读:1.4M/s、写:0.5M/s 5、 功耗低:单5V供电。 DOC2000:待机电流500μA (最大);工作电流25mA (标准)、 45mA (最大)。 DOC Millennium:待机电流60μ A (标准)、100μ A (最大)、工作电流25mA (标准)、44mA (最大) 。 6、 工作环境要求低: 1) 抗震性好。 2) 工作温度:0°C - +70°C (商用型) -40°C - +85°C (宽温型) 3) 储存温度:-55°C - +150°C 4) 湿度:10%-90%不凝结。 缺点:1、需要操作地址,占用8K系统资源。 2、 启动后占用部分高端内存。 3、 读写速度慢于硬盘。 4、 当更换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或主板后会影响使用,需使用M-SYSTEM公司提供的DFORMAT程序初始化后方可重新使用。 5、 价格较昂贵。 五、 常见故障检测和排除 1、 DOC2000的塑料封装如发现发热甚至隆起现象,则DOC已经损坏。 2、 如从外观上无损坏特征,可使用M-SYSTEM公司提供的程序对DOC进行初始化,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将DOC插在主板的32PIN DIP插座上(注意方向)。 2) 依照主板说明书设置,使主板能够识别DOC。 3) 接上软驱并设置BIOS为软盘启动,使用DOS启动盘启动系统。 如在启动时能看见True FFS.软件启动的提示(共2段4行),则说明DOC已被识别。 4) 执行DOCPMAP/I指令,读取DOC操作地址:address。 5) 执行DFORMAT /WIN:address /S:doc42.exb指令初始化DOC。 6) 重新用软盘启动系统。并使用DOS的FORMAT指令格式化DOC。 注意: 1、 当系统中只有DOC时,DOC为一定C盘;当DOC和硬盘共存时,DOC一般是D盘。如果希望该DOC在任何情况下作为C盘使用,应在初始化第5步时执行DFORMAT /win:address /S:doc42.exb /first,既增加/first参数。 2、 初始化前确认DOC的型号,不可弄错。 3、 M-SYSTEM公司提供的软件中的软件作用如下: DINFO.EXE:读取DOC的型号、容量、版本等信息。 GETIMG.EXE:制作镜像映射文件,用于DOC复制。 PUTIMG.EXE:将镜像映射文件还原为DOC,用于DOC复制。 DPROTECT.EXE:DOC数据保护,可加密。 DDEFRAGE.EXE:整理DOC内部数据,提高读取速度。 六、注意事项 1、 DOC使用前一定注意轻拿轻放,不得损伤管脚。 2、 插DOC时一定注意方向和位置,不得差错或插反。如加DOC后系统上电不启动,立即断电检查DOC。 3、 卸DOC时一定仔细,防止损伤。

网友A(2005-12-20):
谢谢!讲得很清楚。

网友B(2012-08-28):
大家谁有,麻烦发我一份,谢谢!

12660092@163.com ,多谢啦!!!!!!!!

1. README.TXT - - This file.
2. DOC42.EXB - V3.3.9(V4.2) - DiskOnChip default bootimage file.
3. DOC42P.EXB - V3.3.9(V4.2) - DiskOnChip P&P bootimage file (for special cases only).
4. DFORMAT.EXE - V3.3.9(V4.2) - DiskOnChip formatting utility.
5. DINFO.EXE - V3.3.9(V4.2) - DiskOnChip information utility.
6. DUPDATE.EXE - V3.3.9(V4.2) - Updating BOOTIMAGE software.
7. DOCPMAP.EXE - V3.3.9(V4.2) - Low level operations utility.
8. GETMIMG.BAT - - Get DiskOnChip image.
9. PUTMIMG.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