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達溫控器DTA4848V1設定?急救!!!!

楼主(2005-08-28):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實現功能: 如:設定溫度為45℃,實際溫度沒有到設定溫度時,輸出一個電壓信號,實際溫度達到 設定溫度時,以電壓脈衝的方式加熱(維持溫度). 問題點: 1.設定溫度為45℃,溫度超過47℃,還有脈衝電壓輸出,是設定的問題,還是溫度控制器的誤差問題 2.電壓脈衝時間是否可調 3.是否溫度控制器選型有誤 4.本公司已購買了18PCS, 謝謝!!謝謝!!

网友A:
是参数设置得问题,适当调小比例系数,或者调大积分时间应该能有作用.

楼主:
激情如火兄: 参数设置都有試過,能不能指點一下小弟. 謝謝!!謝謝!!

楼主:
自已頂一下.............

网友B:
电压脉冲输出的占空比有多大?才高一度,有短暂输出也算正常! 周期是多少秒?改短一点试试! 是用ON/OFF控制还是用PID控制? 重新运行一下autotuning功能看看!

楼主:
不羁的风兄: 是用PID控制.

网友C:
PID控制超过温度还发脉冲很正常,主要看看控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