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配置web服务器可代替i.LON 100/1000吗?

楼主(2005-08-28):
我研究的课题要实现远程登陆internet控制longworks网络,但是i.lon系列太贵,我想自己配置一个web服务器,能否代替i.lon,请高手指教,怎么配置??

网友A:
实现是可以,但是不是通过lontalk协议来实现的,使用第三方软件或自己用vc开发读取已有lonworks的网络变量然后通过数据接口通过web发布出去,但是用i.lon更简单,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只需要进行简单的配置就可以,而且互连性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