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差压变送器

楼主(2005-08-28):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是怎样确定的,为什么有的流量小选的量程大,而流量大的选的量程小 如:常用流量40000,最小流量30000,最大流量45000,选的变送器为 3051CD1A02A1AS5 0~1.0KPa 常用流量1000,最小流量0,最大流量1500,选的变送器为 3051CD1A02A1AS5 0~2.0KPa 再问一下 刻度流量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根据孔板的差压不同选不同的差压变送器。

网友B:
你说的0——1.0KPa指的是仪表的工作压力 压力跟流量不是一会事哟 流量大不一定压力就大哟 这个还要看看你的工业现场管道的大小哟 作为一名仪表维护人员 应该这些东西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C:
有节流积算书的,上面写得很清楚,出厂资料都有。

网友D: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是由节流装置计算给出的.是节流装置在计算时根据管道内径、刻度流量及允许压力损失等约束条件计算出来的.是指在刻度流量下的差压值.如果管道直径大、而流量有不是很大,计算出来的差压值就会小,反之亦然. 刻度流量简单说就是变送器量程上限时所测量的流量值. 如:某水流量测量,用孔板作为一次仪表,工艺条件是:管道内径100mm,最大流量22吨/小时,常用流量20吨/小时,最小流量5吨/小时.取刻度流量25吨/小时(注经过圆整取25吨/小时,当然也可取22吨/小时作为刻度流量)由此计算出:孔板的差压上限是25kPa, 因此选择差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是:0~25kPa,对应的流量范围是0-25吨/小时. 仅供参考.

楼主:
真是太感谢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