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我的接触器老坏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05-08-28):
请问 我的接触器由于工艺的需求平凡的启动和关闭~~造成线圈老是坏!!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我在线圈并电阻加电容或者在接触点并电容有用吗??

网友A:
如果有用的话.厂家不就加了吗.你可以选择适合你工艺要求的接触器.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看一下。 无触点,操作频率高。

网友C:
用上海的KB0试试....用过就知道好拉...

网友D(2005-09-29):
你选着好的撒,我们没有你说的那样,没有出现过.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SSR)

网友F:
接触器不及格,换个符合GB的就行,频繁启动一般只是对触头造成伤害

网友G:
很奇怪的,人家是坏触点,你是坏线圈。检查检查啊

网友H:
检查选择的控制线圈是否符合所加的控制电压,如果不符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不要采用cj10/20系列接触器,可以采用cjx1和cjx2系列作频繁启动,但触头电流要大

网友J:
国外好的接触器(如三菱)出厂时就配好了阻容吸收器,ABB,施耐德也有同样附件供选用.必须指出,它不是特意用来频繁启动的(尽管有了它对频繁起停有好处).如果你的工作频率较高,就应该选用SSR.当然也要加吸收回路(一般用压敏电阻),同时注意裕量,散热,过零或非过零.

网友K:
一般象频繁点动的接触器只会坏触头或机械部分啊,总烧线圈可能是1:电压原因2:质量问题3:机械部分有卡滞的地方也会导致吸合电流大增而最后烧线圈的

网友L:
频繁点动是容易烧线圈和触点。用SSR固然好,但好象不能控制三相。还是并阻容吸收电路好。

楼主:
如果我在线圈两端并一个压敏电阻可以吗??效果好的吗

网友M:
应该是频繁点动使温升超过允许值。用其它方法或产品替换。

网友N:
是不是电原有问题

网友O: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线圈的匝数较少,纯电阻大,因此,在接通电路的瞬间,由于铁心气隙大,电抗小,电流可以达到15倍的工作电流,因此,交流接触器不适宜于极频繁的启动、停止的工作制。 你的情况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特别是接触器质量不好的时候,更加明显。

网友O: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线圈的匝数较少,纯电阻大,因此,在接通电路的瞬间,由于铁心气隙大,电抗小,电流可以达到15倍的工作电流,因此,交流接触器不适宜于极频繁的启动、停止的工作制。 你的情况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个别是接触器质量不好的时候,更加明显。

网友P:
用固态SSR

网友Q:
同意吴刚的看法,我厂控制调度绞车电机的接触器频繁点动达60—80次/分,也只是烧触头,没有烧过线圈,原用cj10,后为cj20,现是ABB就几乎没有故障。

网友A:
问一下接触器线圈是交流还是直流.工作电压与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K:
下面引用由wdx在 2005-10-6 0:25: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吴刚的看法,我厂控制调度绞车电机的接触器频繁点动达60—80次/分,也只是烧触头,没有烧过线圈,原用c… -------------------------------------------------------------------------------------------- 请问一下Wdx,贵处所用的ABB接触器好用吗?我厂也有很多行车,现用CJ-20、CJX、CJT1、等等接触器来控制,但寿命都较短,故障率较高,我原来的办法是找老式的cj10接触器(上海人民电器厂产品)的触头更换现在的CJT1的触头,效果不错。但现在基本用光了。打算改用进口产品试试,西门子、ABB、施奈德哪个好?谢谢

网友R:
毕竟施耐德还是老大

网友S:
施耐德的接触器好

网友A:
我国的技术是不怎么样.特别是在制造业.但也不要太迷信国外.大家都是华夏子孙吗. 西门子、ABB、施奈德价格是多少.在空间和噪音允许的情况下.烧触头的问题国外产品用10A的,我用国产的40A的.不就解决了吗.价格还是国产的便宜.国外的技术再高.铜合金当银用也... health问的是烧线圈.好象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 问一下health 接触器线圈是交流还是直流.工作电压与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K:
要知道,行车控制箱的空间十分有限,原用20A的,改成40A的就十分拥挤,换起来相当麻烦,阁下有过在21级竹梯上高空、高温作业的经历吗?这往往造成车间设备被迫停机。故此处不能有节约精神,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呵呵,这和主题有点无关,只是借此和“大家是朋友”探讨一下。

网友T:
我认为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或者是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
我的工作电压是220V/AC~~~现在加了个压敏电阻!!

网友U:
我建议你改为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不怕烧.

网友A:
交流接触器在吸合的瞬间.由于感抗很小.主要是阻抗.所以电流很大.频繁启停.易烧线圈.启停次数厂家是有规定的.如果不考虑别的因素.改为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 加压敏电阻不会起作用.测一下电压.不一定因为电压高.

楼主:
那如果我加阻容的话那样能好些吗???

网友V:
我个人意见采用SSR要好很多

网友A:
不行.说一下你的实际电压.

网友W:
选用 使用类别为AC-4的

网友X:
按我的习惯,那个有货用那个,反正西门子,施耐得,ABB都差不多的

楼主:
我想用SSR的~~但是我看见SSR好象触点都比较少~~那样的话要装好几个!!

网友Y:
用继电器把

网友Z:
并阻容吸收电路 ,还可消除相互干扰

网友AA:
在线圈回路中串联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AB:
用永磁的,www.yixin-e.com

网友AC:
当然是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D:
还是换施耐得吧. 我以前在炼钢厂的时候,炼钢车间那么高的温度,电炉上100吨的行车一天24小时几乎不停,国产(上海人民电气\天水的)接触器就不经用,几天就没法用了,换成施耐得后几乎几个月不出什么毛病.虽然说价钱贵但确实好用

网友AE(2005-11-02):
可以串一电阻,最好还是改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F:
我公司的几台日产设备上面的交流接触器几乎都在触点上并有一只电容!

网友I:
应该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AG:
只要你厂里有行车(运行很频繁,环境很糟糕的)你就倒霉,cjx2系列国产低档用2天,正泰用7天,施耐得用30天.全部是触头坏,换过1.2.3位数了,线圈从未坏过.CJ-10、CJ-20、CJT1还是不要用了.改善控制箱的环境(灰尘.温度等)很有效果.CJ-20线圈不能频繁动作,否则很容易烧,不过它的触头系统还是不错的,优于CJX2(25A以上|).

网友K:
 "只要你厂里有行车(运行很频繁,环境很糟糕的)你就倒霉"哈哈哈,同意同意,我厂的行车既多又频繁使用,原来隔三岔五的出问题,接触器是一个方面,这还好办,最怕负荷电缆和电机来事了,那才叫晕啊!

网友AH:
同意fuzhongxun的观点,看看24V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AI:
在线圈两端,并电阻和电容,应该有用,可释放线圈的能量。减少冲击。

网友AJ:
如果我在线圈两端并一个电容
这样可以消除干扰
以前的国产接触器最好都如此
进口的就好多了
不必考虑这点

网友AK:
用好的啊]
我们用的 是莫勒的很好用的
还没发现那情况

网友AL:
检查电源是否合适,选用质量更高的接触器(如施耐德,西门子等),电流大的接触器可以考虑假装能量吸收元件,为了减少噪音,还可考虑固态继电器。

网友AM(2006-05-20):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N:
有多频繁啊,半小时的话,就选用一个进口的好一点的接触器吧,Schneider的可以,重符合频繁启动触点一点问题没有,只是一点发黑抹掉以后一点损伤都没有。否则的话就从控制回路原理上去改进吧。

网友AO:
应该是接触器没选好,可以选择性能更合适的试试!

网友AP:
接触器在控制电动机时,固态继电器能代替接触器吗,
我认为在接触器的线圈上接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AQ:
如果是控制马达的,就换成变频器,
用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就没问题了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广东东莞

网友AR:
固态继电器的运行电流会不会过小了,我觉的换个好点的接触器看看。

网友AS:
   主要是接触器质量原因,换个好点牌子的相映型号.

网友AT:
我现也有这样问题,如我加阻容吸收回路哪里有直接买到?
如买不到,那么我要要用多大电阻与电容??
如用固态继电器180A的有吗可以用吗??
用固态继电器的话还要加什么控制回路??
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U:
最好采用固态继电器。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AT:
如要用固态继电器,用什么型号,我看了网上的资料,没有支持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啊?
请教大家!

网友AV:
 交流接触器的交流线圈的匝数较少,纯电阻大,因此,在接通电路的瞬间,由于铁心气隙大,电抗小,电流可以达到15倍的工作电流,因此,交流接触器不适宜于极频繁的启动、停止的工作制。
  你的情况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特别是接触器质量不好的时候,更加明显。
赞同。

网友AW:
用节能型的交流接触器,应该不会烧线圈,

网友AX(2006-06-22):
检查接触器线圈的电源

网友AY:
主要检查线圈的实际电压和线圈的额定电压是否相符,AC与DC的问题也要分清楚。

网友AY:
主要检查线圈的实际电压和线圈的额定电压是否相符,AC与DC的问题也要分清楚。
在线圈两端,并电阻和电容没有多少意义的。

网友AZ:
我很喜欢数控机床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呵呵

网友AH:
接触器:常熟富士电机SC、TK系列
空开、框架:常熟开关厂 CM1、CM2、CW1、CW2
软起动、电动机保护器(电子式):CR1、CR2;CD1

联系QQ:54504189
电邮:HUMANBE4810223@sohu.com

网友BA:
我改用了变濒器   现在很少有问题

网友BB:
同意小美女

网友BC:
频繁启动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

网友Z:
阻容吸收,效果很好

网友AP(2006-08-18):
可以试一下在 线圈回路上家一个二级管 可以降低功率,还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BD:
我有一个好办法,你不妨试试。自制线圈,尽量减少线圈和铁芯之间的间隙,以达到减少漏磁,降低发热的目的。选用接触器的时候也要选线圈和铁芯之间间隙小的产品。

网友BE:
多数情况下车间电压高于380V,达400V甚至420V
加个变压器
吸合的情况下把线圈电源电压降低,比如调低10%
可使线圈发热大副减少

网友BF:
应该是你选用的接触器问题,我做的设备接触器吸合频率在每秒钟两次以上,用施奈德的LC1或西门子的3TB系列,24小时不停止运行,工作时间也都在半年以上

网友BE:
TO: 新学PLC
"我做的设备接触器吸合频率在每秒钟两次以上"
请问何种设备需要如此频繁动作?
只能说"施奈德的LC1或西门子的3TB"质量好!
任何厂家都不保证这样用不会损坏接触器

网友BG:
看你用的是多大的接触器了,几个办法可以选择:1,将接触器规格放大一号,这样可以避免一些,2:将接触器品牌换好一些,这样又可以避免一些,,3:如果有电流小的话,那就换固态继电器,这样会更避免一些。

网友BG:
晕,我没看清题目,以上说的作废

网友BH:
如果电源正常,那就是产品质量问题,线圈不应该烧毁。

网友BI:
 一般象频繁点动的接触器只会坏触头或机械部分啊,总烧线圈可能是1:电压原因2:质量问题3操作有问题4把控制回路好好的看一下,什么样的操作会出故障.

网友BJ:
因为接触器频繁的启动和关断,触头容易老化引起短路或电火花,无论用什么样的接触器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它无触点,最适用于频繁的启动和关断。

网友BK:
有条件的话可以试一下施耐德的接触器,要不然国内的天水二一三的也可以啊,它前身就是施耐德电器生产点.

网友AN:
电压低的话,会烧掉线圈。还有就是你的接地没问题吧。

网友L(2006-10-25):
固态继电器是用可控硅来实现通断的,需要有可控硅触发电路或触发电压.而且关断与道通要有时间过程.如果带的是感性电路你也需阻容或更复杂的保护电路.建议用固态继电器的看样子很冲动.

网友BL:
换西门子的,我有很多设备也频繁起听,最早用二一三的,后来用施耐德,LG的,最近一年改的西门子,可以说基本无故障

网友BM:
不得不承认,还是进口品牌的好

网友BN:
电流的问题

网友BC(2006-12-01):
操作过于平凡的话,我还是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这样好点!

网友BO:
可以试一下

网友BC:
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BP:
这你就要看下,你所用的接触器是不是质量问题,另外并一个电容能提就它的稳定,但这个电容要小心选不能乱并到线圈上,不要让线圈的COS超过1就可,超高超好但不能超1

网友BQ:
带电机时同意改变频。不过需要RMB。但运行费用(包括维修费)要低的多了。改造时必须考虑电机出力。

网友BR:
平凡的启动和关闭烧接触器线圈,我也试过.换用了西门子就好了

网友BR:
给我一个现场环境条件和电机功率,接触器大小等参数,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S(2007-04-25):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在许多设备改造中应用,欢迎选购,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袁克军,商祺.

网友BT:
还是换施耐得吧.

网友BU:
致吴刚;
你们厂的行车也多吗?高温.高空.深有体会.一听到行车我的腿都发软.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接触器连同型号一起告知.非常感激.wanghua2826.ok@163.com

网友M:
用直流接触器就不坏了.加电容什么的没有用.那是保护前级用的.

网友BV:
这主要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换一个厂家的吧!

大菜鸟!

网友:
真是怪,我单位的天车总是烧触点,线圈不坏....

网友BW:
老烧线圈的话,应该重点检外围电路,特别的电压的波动情况

网友BX:
线圈怎么会坏?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BY:
加个稳压电源呀

网友BZ:
一般厂家有专用的过电压抑制器,加上试试。

网友CA(2007-05-28):
用西门子的3TB系列撒!便宜又好用,包你满意!

网友CB:
学到了新的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CC:
我觉得排除接触器本问题 应该确认下使用环境和控制电压

网友CD:
线圈坏应该原因不难找!楼上说的办法就不错,除此之外一定要注意控制电压准确,高了或者低了都不行。

网友CE:
可能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CF:
   同意吴岗的观点

网友CG(2007-07-02):
用天水长城低压电器厂产品,我的产品经过化验,一定保用联系13505876844

网友CH:
在线圈两端,并电阻和电容,效果要好一点.接触器质量要好点

网友CI:
1、启动和关闭~~造成线圈老是坏,原因是动铁心动作慢,不能及时闭合,线圈激磁电流大造成的;
2、一种是产品质量本身的问题,另一种原因是动铁心机械卡阻动作不灵活造成的,可以听噪声大小判明其原因;

网友I:
新型接触器线圈耐用
老型接触器触点压力大,线圈功耗高,容易损坏

网友CJ(2007-10-07):
换施耐德的好

网友CK:
如果你的电路没问题,无论用国产或进口还是固态的,都应在作动次数达到元件的设计寿命(假冒品出外),我建议你检查控制电路,包含电压/电流/稳定源;另外你若是用的昂贵的大型机器,可更改控制,追加变频器;还有固态relay仅适合小电流高频率的喷射/感应的场合

网友CL:
同一楼主的观点.

网友CM:
接触器坏是什么好坏?是线圈烧还是触点烧蚀?针对不同问题解决.要是频繁启动触点烧蚀是不是质量不好,换好点的接触器,规格稍大一点(热继电器要匹配好),大马拉小车会好点吧.换固态继电器也可以试试.

不会,学习!

网友:
你要是频繁启动的话,建议加固态继电器

网友CN(2007-11-11):
看看你接触器选型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CO:
如果你的线路,电源电压都没问题的话,你可以稍微改一下电路,把接触器改成大电流吸合,小电流维持应该就行了,具体方法就是在线圈吸合回路内串上接触器自身的常闭接点,再在常闭接点上并上一个合适的电容,但是不能让电容和吸合线圈产生谐振

网友CP(2008-01-23):
没听说过,一般线圈不容易烧坏的,检查一下控制电路电流看看

网友CQ:
换个牌子的接触器吧,moeller的接触器采用的电子线圈,不仅能耗低,散热小,而且即使频繁的启动也没有问题。你的接触器是多大的啊?moeller的接触器可以做到2000A

网友CQ:
换成德国moeller的吧,他们的基础器是电子线圈,质量好,而且功耗和散热都很小,最大可以做到2000A呢

网友CP:
线圈坏,很少听说

网友CR:
我觉得还是换牌子好一点的接触器,虽然可能贵一点,但其实是最经济的办法,总比用变频器代替经济吧?
用的接触器质量较差,虽然便宜,但造成的经济损失会远远超过接触器的差价.

网友CS(2008-02-22):
是容量小了,还是机械问题?

网友CT:
坏线圈是经常烧吗?如果是这样,不是线圈的事,系统有过压,过流.你要检查,还有你是固定坏那一个,还是这个电柜里任意一个接触器都坏过.

网友CR:
国内也有好的接触器,比如天水的,尤其是它船用级的,十几年前我搞海轮上的控制柜时用过,质量非常过硬.

网友CU:
Health兄弟,试试我们美国快达的SSR吧,在天车马达控制方面我们可有经验啊,联系我,QQ:30968440

网友CV:
用固态继电器会好点

网友CW:
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频繁启动什么接触器也不行。

网友CX:
学习了!个人觉得西门子的东东不错 加个灭弧器!同意改善元器件工作环境!环境非常重要

网友CY(2008-03-27):
你试试用110v的线圈(需要用变压器将220v变成110v的),我们公司以前电磁阀就是这总情况,后来改成110v的就好了。

网友CZ:
检查下你的控制电压了

网友DA:
你用小型继电器过度一下就可以解决了,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后来用小型继电器过度后,用其他同等级的电源在控制接触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B:
选用AC-4以上的,或改造成直流线圈的

网友DC:
确实很少听说线圈坏,都见到过触点烧坏,呵呵

网友DD(2008-05-03):
可以用富士的试试,也许是电压波动太大。

网友DE(2008-10-11):
还是固态好,适合频繁动作.

网友DF:
观察下24V电源品质如何

网友DG:
如果是直流线圈,要在线圈两端并二极管这个管在这里叫续流二极管.如果是交流,则可以并阻容.与楞次定律有关

网友DH:
可以改一下原理图

网友DH:
可以改一下原理图,用继电气控制呢

网友DI:
固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DJ:
用固体继电器啊,操作频率高,噪音小

网友DK:
你可以用可控硅啊!无触电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DL:
并接阻容试试看,开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0.1uf+30欧姆。

?

网友DL:
并接阻容试试看,开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0.1uf(1000v)+30欧姆。

网友DM:
不要把问题扯的太远,人家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方法可以是多样的,换SSR;进口接触器;额定电流大的接触器;其实还可以用两个接触器串联起来,轮流切换,当然只是提供一点思路,实际应用没有道理.

网友DN:
可以用ABB的,带浪涌吸收的

网友DO(2008-11-11):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是不是有问题,换好的

网友DM:
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2008年了,你还会回信啊?

网友DP:
用固态继电器,无触点,噪音小,操作频率高

网友DQ:
应该要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电路中电压问题,一般来说启动频繁接触器触点坏的多,线圈不会坏的

网友DR:
除了质量问题之外,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某种原因造成线圈电流过大而损坏接触器。我认为需要平凡动作的场合可以用单片机、PLC等来取代原来的接触器。

网友DS:
我们厂的行车大部分都用cjx2的,线圈一般都不会坏。

网友DS:
如果控制电压是380v的,检查一下控制回路有没有接地。

网友DT:
加压敏电阻,检查电源是否不对

网友DU(2008-12-21):
对:吴刚 关于 "只要你厂里有行车(运行很频繁,环境很糟糕的)你就倒霉"哈哈哈,同意同意,我厂的行车既多又频繁使用,原来隔三岔五的出问题,接触器是一个方面,这还好办,最怕负荷电缆和电机来事了,那才叫晕啊!
内容的回复:

    也是,   电机一坏就好难搞

网友DV:
拜托楼主 选型的时候按照是用类别来选择 1)AC-1系列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钨丝灯;2)AC-2  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与反向、密接通断;3)、AC-3系列 笼型电动机的启动、运转中分断;4)、AC-4系列 笼型电动机的启动、反接制动与反向、频繁通断。在频繁启动过程控制中宜选择AC-4系列的CJ12、CJ15、CJ20系列的交流接触器,并适当降低解除其的控制容量 此时工作电流可以按以下经验公式计算 Ic=Pe/(1.3*Kc*Ue)*100%   Pe 被控电机功率;Ue电机的额定电压 Kc交流接触器的负载系数 其值取决与不同电流时的操作频率  希望这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DW:
用固态继电器看一下。无触点,操作频率高

我认为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或者是电源电压的问题

网友DX:
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DY:
接触器不及格,换个符合GB的就行,频繁启动一般只是对触头造成伤害.

触头造成伤害.是你应该选大1.2-1.5的,也就是不同制式选用不同,AC1,AC2,AC3.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DZ:
是不是本来应该用24V的电压,你输入的是220的?

网友EA:
用西门子的接触器吧要不就配个阻容吸收器

网友EB:
可能是线圈电压有问题吧,在线圈两端并联电容、电阻试试。

网友EC:
线圈并电阻加电容

网友ED:
频繁启动要看接触器是多大的,分合次数是多少,一般触点会坏,如果线圈坏,则是电压和接触器质量的问题,

网友EE:
这个问题提的较笼统,应具体坦率提出方好对症解答。是某一种型号的常烧?还是哪种型号换上就都烧?你的所谓频繁是一分钟多少次?一般说来,只要控制线路接线正确(电压符合、端子符合)是不会频繁烧线圈的。供参考。

网友EF:
可选择适合工艺的产品,固态的接触器也不错啊

网友EG:
引用 网友AI:
在线圈两端,并电阻和电容,应该有用,可释放线圈的能量。减少冲击。

还有选型时候,考虑AC4,触头容量,选大点

网友EH:
引用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看一下。无触点,操作频率高。

网友EI:
线圈老坏,你测一下你的电源,再测一下频率。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换外国的品牌。

网友EJ:
用天水的三二一厂的,他们的接触器是军工产品,质量很过关

网友EK(2009-01-30):
换进口品牌,质量较好。比如施耐德----------

网友EL:
电压是不是有偏差,再换好一点的接触器试一下.

网友EM:
兄弟你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EN:
是不是你选择的控制电压不对啊!

网友EO:
频繁起停可用无声接电器试试,线圈以坏是接触器吸合后气隙过大所至大电流大电电流所至。

网友BC:
选型的时候看看接触器的性能参数,或者用固态继电器也是蛮好的,

网友EP:
起重行业使用的接触器都是频繁启动,正反向等,采用那种带灭弧罩的CJX12型会好一点,把容量放大。

网友EQ: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ER: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ssr]

网友ES:
在“变频器PLC应用交流网”(http://www.bpqplc114.com/)上可以直接免费下载这些资料

网友ET:
在线圈两端,并电阻和电容,应该有用,可释放线圈的能量。减少冲击,或者选择适用于频繁启动接触器。

网友ET:
在线圈两端,并电阻和电容,或者选择适用频繁启动的接触器。

网友EU:
我看选一种质量好一点的接触器吧

网友EV:
接触器线圈为什么老烧?

1、线圈老化?

2、吸合电压高?、

3、吸合电压低?

4、接触器吸合后老抖动,不能保持吸合状态?

上述原因都会烧坏接触器,建议先查查电源电压,看看接触器线圈电压,听听接触器吸合后是否有噪音?

了解线路和接触器后不难判断了。

好的接触器不会存在这些问题,接触器电寿命达到百万次。

网友EW(2009-05-27):
同意49的观点,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EX:
用电子继电器(固态)的,就可以

网友EY(2009-07-27):
可用真空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EZ(2011-02-16):
未烧触点先烧线圈?电源电压与线圈规格是否匹配

网友FA(2011-09-27):
引用 网友K:
要知道,行车控制箱的空间十分有限,原用20A的,改成40A的就十分拥挤,换起来相当麻烦,阁下有过在21级竹梯上高空、高温作业的经历吗?这往往造成车间设备被迫停机。故此处不能有节约精神,好钢用在刀刃上嘛。呵呵,这和主题有点无关,只是借此和“大家是朋友”探讨一下。

说的正确,选大一个型号不就解决了,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CI:
是选型的问题!

网友FB:
选用质量好点的,西门子,施耐德的,建议

网友FC:
             建议使用直流接触器,基本不会烧线圈,哈哈,别人烧触点,你烧线圈。有可能的话最好使用用固态继电器(SSR),寿命长啊。

网友FD:
我们门式起重机上用的ABB接触器也出现烧线圈情况,主要是塑料线圈架熔化,冷却后把线圈拉断。初步分析原因是机房温度过高与电压过高(405V)。

网友FE(2013-03-09):
记录下  你使用时 启停 的频率,是否在接触器允许的工作范围内,要是就直接考虑用质量好点的接触器,,

网友FF(2013-05-07):
频繁启动只会对触动有损坏,线圈和频繁吸合关系不大,你用质量好点接触器。

网友FG:
原因:接触器频繁开关、线圈电压越高=温度升温越快、高=烧线圈是肯定的!!(ac220v线圈的线径要比AC24V线圈线径细小许多,圈数又多=散热慢!容易烧坏、烧断!解决方法1:改用AC24V线圈(AC24V为外国常用标准,国产为AC36v,热带地区型接触器,留意一下在接触器下部-线圈部位置是电木材料的并有许多园孔可看到线圈的就是热带地区用)接触器!在原来控制线AC220V端加一个AC22V变AC24V变压器后再接到接触器线圈就OK!2:加装散热扇直吹接触器线圈位置!

网友FG:
呀!之前忘了上图,先补一经典罕见实物图非一般品牌、外形、结构。

网友FH(2013-06-16):
换美国AB的接触器使用看看 貌似AB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