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 22KW 启动OC

楼主(2005-08-28):
大家好· 我有一台变频器台达VFD-A22KW的加电显示正常但是一启动就报警0C 各位大侠谁碰到过 另外我有一台安传22kw的616G5加电显示欠压。

网友A:
台达的好修,我知道.021-52501517 我是台达的.我告诉你.

网友A:
台达VFD-A22KW可能是坏模块。安川22kw的616G5加电显示欠压,接触器常开辅助触点接触不良或主板故障都会这样。

网友B:
变频没有坏;有可能是线路出现问题;或电机有问题;电话联系01062632247

网友C(2009-06-30):
三基22KW变频器(同台达VFD-A 22KW 结构一样)运行时报OC,有时不报,有时要报。

网友D(2010-09-25):
台达变频器的经典问题.

网友E:
首先看是什么错误    OC是过电流

我前一段时间刚碰到一台B系列的  也是开机就报OC  我拆开看了  电流检测的那块板子上有个电阻烧了 水泥电阻 换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