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溫控器DTA4848V1設定?急救!!!!!!!!

楼主(2005-08-28):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實現功能:    如:設定溫度為45℃,實際溫度沒有到設定溫度時,輸出一個電壓信號,實際溫度達到    設定溫度時,以電壓脈衝的方式加熱(維持溫度).       問題點:    1.設定溫度為45℃,溫度超過47℃,還有脈衝電壓輸出,是設定的問題,還是溫度控制器的誤差問題    2.電壓脈衝時間是否可調    3.是否溫度控制器選型有誤       4.本公司已購買了18PCS,       謝謝!!謝謝!!

网友A:
1.实际温度超过设定温度,仍有输出,是因为温控器PID参数设置的问题。因为您描述的简单,所以不能下结论,请和我联系010-82253225-6380 2.电压脉冲输出的时间是由PID控制周期和实际输出量决定,比如pid控制周期(手动设置)设为10秒,输出量(自动调整)为50%时,为5秒on,5秒off 3.不要轻易怀疑选型有误,温控器满足大部分温度控制的场合 4.祝贺你有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友A:
請提供郵箱,我這裡有PID參數設置的資料。

网友B(2009-04-2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设定160度后,加热实际温度到后,还有电压输出(固态继电器仍动作),型号是:台达-DTA4848V1。加热不停止,温度继续上升。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C:
温控器传感器精度,我用很多牌子的都不一样

网友D(2010-11-04):
我有一台TCR-1AK21温度控制开关是进口产品,有没有国产的可以代替使用,请帮忙选择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