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新手请教 关于PROFACE触摸屏配方功能

楼主(2005-08-28):
哪位大虾能举例说明一下PROFACE 触摸屏配方功能,谢谢!

网友A:
RPOFACE触摸屏的配方功能还是比较容易的,三种传输方式,可手动操作也可自动操作,视具体情况而定,数据与配方名都可在线修改,可断电保持,可存入CF卡等,具体可咨询天任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