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ISA采集卡

楼主(2005-08-29):
在计算机上安装ISA采集卡后,如果成功了,是否应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ISA卡的存在? PCI总线的采集卡可以看得见。

网友A:
有的可以看到,有的看不到!这个分isa卡的种类!或者说要看生产厂家有没有做这一部分了!

网友B:
PCI card 有支持 Plug & Play (PnP), 相关的 I/O Address, IRQ Number 等, 会由 BIOS/OS 全自动分配. PCI 规范中, 也提供接口可以让 OS 去找出 PCI card, 所以在 Device-Manager 中要看到相关 PCI card, 不是问题. 但传统的 ISA card 可就不支持 PnP 了, 相关 resource 得由用户自行指定(冲突的问题是时有所闻的), OS 也无法得知系统中插了哪些 ISA card, 所以在 Device-Manager 中看不到. 在 NT 下, 若 driver 有向系统注册其所使用的 resource 的话, 您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了. 而在 Win2K 下, 也得手动去新增设备, 如此 Device-Manager 中才能看到. 当然, 各厂家的作法也许会不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