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BECKHOFF CX1000的Free RUN問題,歡迎用過的進來

楼主(2005-08-29):
我剛買入一套BECKHOFF的CX1000系統,配置如下: CX1000 + CX1100 + KL1104 + KL2114 + KL3062 + KL9010 我在System Manager裡,通過ethernet與CX1000連上,並Scan devices將所有的端子都掃描到了,然後運行了FreeRUN。 選中IO-Configuration / IO-devices / Device 3 (CX1100)/CX1100-KB/Term 3 (KL2114)/Channel 1/Output,右邊選Online,再點Write按鈕寫入值為1,在下面的運行曲線上可以看到KL2114 DO模塊的channel 1已經輸出為1了,但實際上的模塊上,LED卻不亮,我試了KL2114上的其它三個channel,LED都不亮,不知道為什麼呢?根據文檔裡面說,FreeRUN模塊是可以不通過梯形圖就可以測試設備是否正常工作的。 請知道的兄弟進來看一看。

网友A:
我觉得是您在编程软件中的硬件配置不正确.

楼主:
硬件配置都是CX1000掃描上來的,與實際的也相符,聽說要先Active configuration,但我active configuration後,再Write 1,卻無法寫入了,輸出曲線也看到是0,沒有Active 的時候反倒是可以。 另外,不知道為什麼,我在System Manager圖標上單擊,然後選擇System -> Start,卻提示如下錯誤: Error starting TwinCAT system! Init4\RTime:Start Interrupt:Ticker started >> AdsWarning:4113 (0x1011, RTIME:system clock could not be activated! Possibly multi processor kernel installed) 用過的朋友進來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