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帮助还是590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29):
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数据校验格式都已检查,数据线按590说明书要求检查没有问题还是不能下载用CE LITE 连线590后,用UPDATE还是提示:Error #6453,serial comms failed(exhausted retries)reading PN0 II?是否参数有什么问题?? 激情如火谢谢你的回复. 请您在帮帮我讲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A:
能否测试一下您的串口是否由问题?或者换一台计算机进行一下测试.别的参数也没有什么了.

网友B:
从提示看你选错了590系统板本,在CE LITE里面有不同590板本,多选几次,选对就行了。

网友B:
其实使用CE LITE软件与590控制器通讯,只需要在590控制器系统端口P3菜单设置两个参数,然后保存起来,再选对590系统板本,就可以了。具体这样设置:SYSTEMPORT P3/P3 SETUP/MODE里面选择CELITE(EIASCII); SYSTEMPORT P3/P3 SETUP/BISYNCH SUPPOPCT/P3 BAUD RATE里面选择和你的计算机设置一的波特率。保存参数就OK。

网友C(2005-10-09):
同意石英钟老兄的。我昨天也遇到了此问题,结果是通讯线的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通讯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