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怎样读S7200的数据

楼主(2005-08-29):
我准备用S7200加一块EM277模块做PROFIBUS从站,主站是S7300,请问在S7300中怎样组态S7200的从站,主站S7300怎样读S7200的数据? penyaojsm@163.com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我的文章,在工控网上的典型应用里,或在plc.123ye.com里,有一篇专讲PROFIBUS应用的。 先在主站上组态好,设置S7200的地址。用S7300的SFC15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B:
在300的硬件组太上挂上EM277,再配置主--从站的映射地址.

网友C:
用MPI通讯是最经济的做法,在300侧用XGET,XPUT就可以通讯了,何必用DP

楼主:
各位老兄,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理论上我也知道怎么搞,但实际操作上却不知从何下手,比如说在S7300中组态EM277怎么组态?

网友C:
还要怎么详细,300-200间,两个口3-3,8-8,在S7300下用XGET,XPUT。 自己不去测试,怎想着直接从别人那里得到所有答案,可能吗?对你又有什么帮助?

网友D:
ZZJ1382的方法当然是最经济的了。可人家已经配置了EM277,为什么不用呢? 要在300里挂上200,先加一个GSD文件,然后就象组态ET-200M一样 再配置主--从站的映射地址.

网友C:
多的EM277就自己拿回去玩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