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电源自动切换

楼主(2005-08-29):
自动切换柜(ATS)的控制功能及技术指标 1.自启动功能: 市电停电时,机组自动启动。 允许启动次数:三次 每次接通启动马达时间:3-5秒(可调)。 一次启动成功时,启动及合闸供电总时间不大于10秒。 三次启动不成功,发“启失”告警并自动退出启动程序。 2.自动切换功能: 当市电来电后,机组继续运行30秒(可调)。先分断机组送电开关,然后恢复市电供电。 3.自动停机功能: 恢复市电供电后,机组经怠速(或空车)保养运行3-5分钟后自动停机。 4.有手动/自动工况选择功能。 法国溯高美SOCOMEC自动切换开关 5.对发电机组的短路、过载、欠压、失压有保护功能。 6.对机组的运行工况及机电故障有显示及报警功能。 市电有电指示 市电供电指示 机组启动指示 机组供电指示 机组停机指示 机组“启失”指示 急急急!!!

网友A:
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我觉得用一个plc来实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同一楼上的说法,用小型的PLC就OK了,而且时间等参数可调,性能价格比不错噢!

网友C:
用PLC实现吧!

网友D:
我这有双电开关。你有联系电话吗?我的是013630255994

楼主:
如果用plc的话,PLC的供电怎么办呢? 有具体的方案吗?

网友A:
那需要一台ups了,plc本身的能耗不高.

网友B:
可以从系统的直流电源取啊,和高压使用的继电保护装置原理一样,如果PLC电源是DC24,就需要增加一个开关电源(100W左右就OK)

楼主:
谢各位了!有机会的话到昆明来玩。

网友E:
安达时(ENTES)系列电力产品包括有智能型多功能数字电力仪表、组合型多功能电力仪表、数字型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子/频率仪表、功率因数控制器、综合保护继电器、相位/相序/电压/电流/频率等保护继电器及时间控制继电器、液位控制继电器等。安达时(ENTES)在欧洲及美加获得了多个质量及安全认证,其中包括:KEMA(欧洲最高标准)、TSE(中欧最高标准)、CSA(美加最高标准)、CE(欧洲安全标准)等。      网络电力分析仪表   1 MPR-53 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   2 MPR-53S 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 RS-485接口、脉冲输出   3 MPR-53C 多功能电力仪表 RS-485接口、可编程输出触点   4 MPR-63S 三相多功能电力仪表 RS-485接口、2个脉冲输出、2个可编程输出触点、THD I% ,THD V%谐波、1~31th I,V 谐波图表      组合式多功能电力仪表   1 EPM-03 三相电流(I)仪表   2 EPM-04 三相二合一电流(I)、电压(V)仪表   3 EPM-05 三相三合一电流(I)、电压(V)、频率(Hz)仪表   4 EPM-06 三相四合一电流(I)、电压(V)、频率(Hz)、功率因数(COS∮)   5 EVM-05 三相600VAC电压仪表(提供过低/过高报警点设置)   6 EVM-05C 三相600VAC电压仪表(提供过低/过高报警点设置+触点输出)      数字电力仪表   1 EPM-3 单相电流表   2 EPM-4C 单相电流表(最大需求值)   3 EPM-4CT 单相电流表(最大需求值、报警点设置)   4 EPM-4D 单相电流表(最大需求值)   5 EVM-3 单相0~600VAC 电压表(最大需求值)   6 EVM-3S 三相0~600VAC 电压表   7 EVM-3C 单相0~600VAC 电压表(报警点设置输出)   8 EPR-03 功率表(Kw, KVAr, VA)   9 EPR-04 功率,电度表(Kw, KVAr, VA,KWh, Kvarh, Cos&)   10 ECR-3 功率因数表(COS∮)   11 EFC-3 频率表(Hz)      综合保护继电器   5A(可接CT)过流综合保护继电器   1 CKR-81T 单相过流带接地   2 CKR-93T 三相过流带接地      功率因数调整器   1 RG-6T-96 6 阶梯(96×96)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2 RG-6T 6 阶梯 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3 RG-8T 8 阶梯 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4 RG-12T 12 阶梯 阶梯数可设;补偿过低、过高,电压报警;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测量      相保护继电器   三相相位检测继电器   1 MKS-01 220VL-N 带缺相,预设不平衡电压   2 MK-01P 220VL-N 带缺相,PTC 温度保护,预设不平衡电压   3 MK-03 220VL-N 带缺相,相序,预设不平衡电压   4 MKS-03 220VL-N 带缺相,相序,预设不平衡电压   5 MK-03P 220VL-N 带缺相,相序,PTC 温度保护,预设不平衡电压   6 MK-04 380VL-N 带缺相,相序,预设不平衡电压   7 MK-04P 380VL-N 带缺相,相序,PTC 温度保护,预设不平衡电压   8 MK-05 380VL-N 带缺相,相序,可调不平衡电压   9 MK-05P 380VL-N带缺相,相序,PTC 温度保护,可调不平衡电压   10 MK-06 380VL-N 带缺相,相序,可调不平衡电压   11 MK-06P 380VL-N 带缺相,相序,PTC 温度保护,可调不平衡电压   12 PTC 温度传感器      电压保护继电器   1 DGR-01 220VL-N三相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2 DGR-M1 220VL-N单相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3 DGRD-01 220VL-N三相过低电压保护(延时3-5分)   4 GKR-01 220VL-N三相过高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5 GKR-M1 220VL-N单相过高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6 GKR-02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7 GKRS-02 230V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8 GKR-02F 230V三相过高过低电压,相位保护(延时0.1-10秒)   9 GKRS-02F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相位保护(延时0.1-10秒)   10 GKR-M2 220VL-N单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11 GKR-03 38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0.1-10秒)   12 GKR-03F 38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相平衡保护(延时0.1-10秒)   13 GKRD-01 220VL-N三相过高电压保护(延时3-5分)   14 GKRD-02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3-5分)   15 GKRD-M2 220VL-N单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延时3-5分)   16 FKR-3A 220VL-N三相过高过低电压保护,可单独调节每相电压范围(延时0.1-10秒)      电流保护继电器   单相电流保护继电器   1 AK-01A 5A(可接CT)过高   2 AK-01D 5A(可接CT)过低   3 AK-03A 15A 过高   4 AK-03D 15A 过低   5 AKM-01A 5A(可接CT)过高电流,相管理,不平衡电压   6 AKM-03A 15A 过高电流,相管理,不平衡电压      相序保护继电器、频率保护继电器   1 FR-02 相序保护继电器   2 FQ-01A 频率过高保护继电器   3 FQ-01B 频率过低保护继电器      数字式时间继电器   1 ERT-01-72 延时吸合/断开、脉冲:0~100小时   2 SM-8 延时吸合/断开:0.1秒-30小时   3 SM-9 延时吸合/断开、脉冲:0.1秒~30小时   4 SER-2 双触点延时吸合:2~30秒、4~60秒   5 SEM-2 双触点延时断开:2~30秒、4~60秒   6 SER-30   SER-60 延时吸合:2~30秒、4~60秒   7 ER/ERS 延时吸合:0.6秒~60分   8 EMS 延时断开:0.6秒~60分   9 MT-60D 双触点延时吸合/断开:1秒~1小时   10 ST-60D 延时吸合:1秒~1小时   11 EF-10   EF-10T 脉冲:吸合 0.5秒, 断开 1-10秒   12 EF-2X   EFS-X 脉冲:吸合 1-20-60秒, 断开 1-20-60秒   13 SSR-2 双常开触点反置:T0-5秒, T1-5~90秒   14 SSR-2X 雙常开觸點反置:T0-5秒, T1-5~90秒   15 ER-lD   SER-lD 双常开触点反置:T0-6~60秒,T1-18~3分   16 DG-06 无电压脉冲:0.1~6秒      水位控制继电器   1 LLM-02 二缸注水控制   2 SSR-04 单缸排水控制   3 SSR-S04 单缸排水控制 鑯巧型   4 SSR-10 单缸排水控制 插入型   5 LLS-01 传感器      温度保护继电器   1 PT-01 PTC温度保护继电器   2 FO-04 感光控制继电器      公司名称: 广州市冠力机电有限公司   电  话: 020-83276422 /潘丰发13450221484   传  真: 020-83276466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德政北路538号达信大厦13A02室   邮  编: 510045   主  页: http://Ente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