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紧急求助:直线运动装置

楼主(2005-08-29):
直线运动装置的技术要求(1.0)2005-8-24 力的要求: <1> 载荷是变化的,最大推力(载荷)为1500N±150N,力为垂直向下的推力。 对控制器的要求: <1> 可手动起停和手动正反转控制 <2> 可编程,能接受上位机的控制,上位机可以是PLC、单片机或PC机。例如,当测力传感器测得现在的推力达到某一牛顿值时,上位机给控制器一信号,控制器能迅速制动停止并反向运动。 <3> 位置精度:至少达到0.1mm。 <4> 速度范围1mm/s-100mm/s。 <5> 速度可由控制器调节。设定后,在运动过程中速度要保持匀速。 其它要求: <1> 鉴于滑块的装置做垂直直线运动需要附加装悬臂装置,所以此直线运动装置不需要滑块式的,而需要类似于气缸的垂直推动或伸缩运动。 <2> 直线运动装置的运动端我们需要安装压力传感器。所以此直线运动装置必须便于其它小型装置安装在它上面。必须具有一些供其它装置安装的安装孔 <3> 直线运动装置的行程在400mm+50mm <4> 此直线运动装置的运动惯量小,便于制动停止反向运动。 <5> 初步计算电机的功率P=F*V=1500N*100mm/s=150W,考虑余量采用300W左右的电机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电话:0851-4473905 email:eagle0523_@sina.com 地址: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棕研所 邮编:550017 联系人:彭晓珊

网友A:
我的方案时这样的:控制器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丝杠上的运动体就象液压缸的运动部分。此系统速度、位置精度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过载能力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步进电机系统。

网友A:
我的方案时这样的:控制器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丝杠上的运动体就象液压缸的运动部分。此系统速度、位置精度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过载能力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步进电机系统。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网友A:
我的方案时这样的:控制器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丝杠上的运动体就象液压缸的运动部分。此系统速度、位置精度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过载能力要求不高,甚至可以用步进电机系统。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上面有不进电机方面的应用文章。

网友B:
我们公司也需要做一个类似的测力系统,不同的是压力要加到2000磅,且可匀速加力,精度为10磅,可闭环控制。 有没有简便一点的方案,如采用压电陶瓷直线电机

网友C:
我公司也曾用过你说的那种类似于气缸的垂直推动或伸缩运动的产品,不过我们用是500N推力规格的,该公司还有更大规格产品.其名称为直线步进电机,配驱动器后即可用.你可根据下述网址找到该产品.希望能够帮到你. http://www.hlmmotor.com/

网友D:
电动推杆+伺服控制。。简单的问题

网友E(2005-09-29):
您好!不知道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能否满足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