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问如何把一个标签所指向地址的值赋与另外一个标签所指向的地址,并显示

楼主(2005-08-29):
是CITECT SCADA的问题, 请问如何把一个标签所指向地址的值赋与另外一个标签所指向的地址,并显示出来。 我是新手,请问是不是可以把标签理解成指针,如果是,那么象c那样要用间接引用才能把值转移,如果是tag1=tag2不对,那应该用&tag1=&tag2吗?不知道scada的语句是怎么样。求指点,谢谢。 欢迎发到我的信箱:etc_plc@126.com

网友A:
可以直接tag1=tag2来做.标签理解为数据对象更准确一些,而不是指针.

楼主:
我创建了一个number_pad,tag名称numberpad1,然后建了一个数字显示,其显示项函数栏里填入numberpad1,就可以通过调整number_pad来调整数字显示,如果另外建一个数字显示,其函数栏填入tag2=numberpad1,结果是tag2只能显示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