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伦贝谢质量流量计nexgen的零点漂移问题

楼主(2005-08-29):
该表为间歇接受物料,现在已经排除应力的问题,就是说加料30分钟,在停下20--30分钟,反反复复。每次零点漂移后,做零点标定后,只能维持七八天的稳定,此物料是氯乙烯,我怀疑是不是有氯乙烯汽化的问题。而且流量计前后的截止阀都漏,调节阀距离流量计远一些。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您说的"调节阀距离流量计远一些"究竟有多远呢? 调节阀距离流量计的距离和安装位置有要求,您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按照说明书的安装方法来实施的.

网友B(2007-01-18):
请问哪里能买到斯伦贝谢质量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