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UT-201如何接线?

楼主(2005-08-29):
我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UT-201实现计算机和单片机的通讯,单片机用MAX485,它的接线有A、B,而UT-201的接线有T/R-、T/R+、RXD-、RXT+、GND、VCC,由于是第一次用,而且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接线。望各位大侠指教,虽然问题太弱,但我急需使用,望各位大侠不要因为怕丢面子而不屑回答这种问题。

网友A:
UT-201上的接线方法是422的接线方法,您可以把RXD-、RXT+短接,然后接a;T/R-、T/R+短接,然后接b,就可以通过485来通讯了.

楼主:
我刚找到管脚定义:RS-485输出信号及接线端子引脚分配 DB9Male (PIN) 1 T/R+ RS-485(A+) 2 T/R- RS-485(B-) 3 RXD+ 空 4 RXD- 空 5 GND 地线 6 VCC 备用电源输入 谢谢啦!

网友B(2011-07-19):
引用 楼主:
我刚找到管脚定义:RS-485输出信号及接线端子引脚分配 DB9Male (PIN) 1 T/R+ RS-485(A+) 2 T/R- RS-485(B-) 3 RXD+ 空 4 RXD- 空 5 GND 地线 6 VCC 备用电源输入 谢谢啦!
楼主,能不能向您咨询下,你买的UT-201在485输出端是不是有四个接出端,包括VCC,GND,T/R+和T/R-?如果是的话这个该怎么接线的??VCC要这个是作为转换器输入电源吗?需要怎么接VCC?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