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蓄电池

楼主(2005-08-29):
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蓄电池组(配合直流屏用的)充放电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方面的资料?

网友A:
需要根据不同的蓄电池的厂家规定来做,因为电池的容量不一致,要求略有区别.均充和浮充的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B:
蓄电池注意事项: 1:蓄电池不宜频繁放电这样会影响电池寿命。一般3-5个月充放一次。 2:对于整组电池最好同时充放电,以免产生电压不均的现象。 3:蓄电池放电不要过放电,会造成电池失效。 4:蓄电池应在温度25度。没有阳光照射等环境下使用。 蓄电池充放步骤: 1:将负载调到电池组相应的电压。 2:断开电池连接的设备。 3:测量电池组每节电池电压,和内阻并做记录。 4:接放电负载(大于30%电池容量),记录电池放电曲线表。 5:根据厂家提供的放电曲线表比较。 6:如发现问题。测内阻,下降电压。 7:回充,对出现问题的电池可加大回充电流。 8:浮充,大约1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