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信号如何控制电磁阀

楼主(2005-08-29):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控制仪表输出的开关量信号如何控制电磁阀工作的,电磁阀是DC24V的,最好能说明控制过程,谢谢!!

网友A:
如果您的控制仪表是继电器输出的,那么就可以直接带动电磁阀了,如果带载能力不够,就需要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