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易数控机床用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5-08-29):
(无正文)

网友A:
据我所知,在快走丝线切割,老式的数控钻等机床使用单管驱动电阻限流的驱动线路,这种线路容易制作,容易调试,但性能较差。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精密减速器,控制卡。 http://www.bjxsdh.com 010-61802338

网友C(2005-10-31):
因为数控机床在切削加工的过程中,转速和切削是变化的.也使的在切削过程中的转矩不同,这要求步进电机的驱动器要能快速的响应步进电机在输出不同转矩下电流的大小要求.而一般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分为直流DC24V型和交流AC型,它们施加给步进电机的电压分别是DC24V,和DC140V.而施加电动机电压不同将造成流过电机的电流上升的快慢不同,这使得AC输入的驱动器能在低速和高速领域的转矩要好于DC输入的驱动器!所以我建议你使用AC型的驱动器!当然,我仅仅是从单方面的阐述.因为数控机床为达到很好的精度和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还有很多因数要考虑!有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个人E-mail:hndaibo@sina.com

网友D(2006-06-26):
我公司现有主要产品为美国"HUNTBEST"全系列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以及全系列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产品功能强大,性能可靠,完全引进美国SLO-SYN公司与德国百格拉公司的驱动技术,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同类产品中,价格最优,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在同行业中,具有极好的口碑。公司另有低噪声、低价位的"HUNTBEST"两相/三相步进电机,和自行开发的通用型单轴运动控制器。

网友E:
用国产的二轴数控系统,几千无就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