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超声波流量计能否用来测量玻璃钢管道?

楼主(2005-08-29):
我们在一个污水处理项目中用到超声波流量计测量进水流量,管材是玻璃钢,管经800mm,可是怎么测都检测不到信号,把表拿回厂家检测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经有人说玻璃钢管里面参砂,管质不均匀,所以超声波无法正常被接受,所以导致超声波探头测量不出信号,。请问各位大侠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
我到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在使用超声波流量技的过程中感觉到有点不好 那就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对探头的污垢处理非常麻烦

网友B:
超声波测量没问题的,只是超声波探头要焊接在管道上,所以西门子对这类材质的管道有专用的包层.有污垢确实是问题,但如果空间大的话,可以带压取出清洁.

网友C:
非匀质材质如玻璃钢、钢筋水泥的管道测量流量时,不能使用外夹式的超声波流量计,只能使用插入式的流量计或者别的方式,这个在定货之前卖方就应该告知。

网友D:
可能存在丢波现象,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