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电加热管控制标准

楼主(2005-08-29):
一般电加热管控制都会用到温控器和热熔丝,对小功率的电加热管我们一般直接串到主回路中;而对大功率的,或者电加热管数量比较多时,一般将其串入控制回路,一方面减少控制元件的数量,另一方面能通过大电流的温控器或热熔丝不便宜,也不常见。前不久,一机构说,控制元件必须串入电加热管主回路中,请问,国家有着方面的标准吗

网友A(2005-11-10):
没有的事,如果是300KW的呢?

网友B:
单位面积的最大加热量是多少瓦?

网友C(2009-02-08):
有没有具体标准或参数?

网友D:
这是什么机构?纯粹是胡来!

网友E(2009-07-21):
盐城市兴泰电器专业生产电热管,不锈钢加热管,质量保证,价格优惠,欢迎来电洽谈。陈经理 0515-88015770
www.xt518.com

网友F(2009-12-28):
这都是说的什么呀
我要电加热管的尺寸

网友G(2011-12-02):
特耐佳五金电器专业生产电热管,不锈钢加热管,质量保证,价格优惠,欢迎来电洽谈。
www.tnjheat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