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态继电器散热片

楼主(2005-08-29):
紧急求助固态继电器散热片,我们用的进口固态继电器,想配国产散热片,请帮助指点!

网友A:
其实从产品使用寿命及效果上考虑,也可以采用进口散热片啊,我是代理瑞士CARLO固态继电器的,建议你可以参考下我们的产品,相比欧洲其他品牌产品,我们还是具有一定价格优势的.QQ:9952476 TEL:13368074372 EMAIL:liuchengonlin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