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超远距离的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5-08-29):
使用GPRS吗?具体怎么实现啊?

网友A:
使用GPRS实现的基本方法是在远程设备上安装一个GPRS模块,需要配置sever的ip地址,模块的id号等,在sever这端就可以通过外网的固定IP(或动态域名解析)来得到远程DTU的数据. 不知道您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多远?到月球吗?

网友C:
不知道需要多远?能否使用光纤?

网友D:
你的现场情况是怎样的? 1、如果是设备在野外,那建议你用我们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插入手机卡,拨号上网; 2、如果是远程控制,不如在美国控制在中国的设备,那就申请静态ip地址,或者使用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利用拨号上网,节约费用;详情敬请垂询!

网友E:
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GPRS/CDMA无线数据传输终端的企业,在各个行业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请您给出具体的项目,我们好有针对性的给您解决方案,欢迎来电查询!电话:0592-5908792 mail: xl1940as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