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DeviceNet总线问题!

楼主(2005-08-29):
我现在做一个系统是用AB的Contrologxi5000的PLC,设备控制层采用的是DeviceNet总线。 现在想把几台德国SICK的条码扫描仪做成DeviceNet总线上的节点,想知道DeviceNet总线的5根线的具休用法。 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紅色 -24VDC 黑色 -0VDC 藍色 -CAN_L 白色 -CAN_H 另外一根屏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