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400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5-08-29):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两个相同的模块相同的量但是在上位上的显示是不一样的,将数据线断开后测量电流为8mA,接入模块测量电流为2mA,在更换模块后情况相同. 希望得到各位朋友的帮助。等待中…………谢谢!!!!!!

网友A:
是由于干扰地问题,检查电缆地接地,采取隔离干扰地方法.

网友B(2005-09-29):
看一下step7中对模拟量模块通道的设置,从你的说明上,应该选四线制电流,是否你选了两线制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楼上的提出的问题!我遇见类似的问题! 从你的说法中可以看出,这是很明显的分流的问题!

网友D(2005-12-0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在输入端加的二线制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