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运动装置

楼主(2005-08-29):
直线运动装置的技术要求(1.0)2005-8-24      力的要求:   <1> 载荷是变化的,最大推力(载荷)为1500N±150N,力为垂直向下的推力。            对控制器的要求:   <1> 可手动起停和手动正反转控制   <2> 可编程,能接受上位机的控制,上位机可以是PLC、单片机或PC机。例如,当测力传感器测得现在的推力达到某一牛顿值时,上位机给控制器一信号,控制器能迅速制动停止并反向运动。   <3> 位置精度:至少达到0.1mm。   <4> 速度范围1mm/s-100mm/s。   <5> 速度可由控制器调节。设定后,在运动过程中速度要保持匀速。               其它要求:   <1> 鉴于滑块的装置做垂直直线运动需要附加装悬臂装置,所以此直线运动装置不需要滑块式的,而需要类似于气缸的垂直推动或伸缩运动。   <2> 直线运动装置的运动端我们需要安装压力传感器。所以此直线运动装置必须便于其它小型装置安装在它上面。必须具有一些供其它装置安装的安装孔   <3> 直线运动装置的行程在400mm+50mm   <4> 此直线运动装置的运动惯量小,便于制动停止反向运动。   <5> 初步计算电机的功率P=F*V=1500N*100mm/s=150W,考虑余量采用300W左右的电机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电话:0851-4473905   email:eagle0523_@sina.com   地址: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棕研所   邮编:550017   联系人:彭晓珊

网友A:
推力好大呀,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电缸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最好是步进系统,它有似于气缸的垂直推动或伸缩运动,通过控制电流来调节出力,理想状态下应该可以省去压力传感器,其他要求一般的步进或伺服都可以实现。

网友B:
<1> 鉴于滑块的装置做垂直直线运动需要附加装悬臂装置,所以此直线运动装置不需要滑块式的,而需要类似于气缸的垂直推动或伸缩运动。 什么意思?? 是不是指不能象数控机床上的Z轴一样??? 那机械结构是滚轴丝杠吗? 要求比较低用伺服就可以了. 只是不知道你的机械结构想怎么样. 当然如果不记成本的话可以用直线马达,但好象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