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布线问题

楼主(2005-08-29):
请教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 普通导线的载流量是多少A(每平方毫米)?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看一下电工手册,一般按1平方过5,6A来计算,当然要考虑导线的散热情况.

楼主:
to 蓝天飞云: thank you !

,

网友(2005-10-20):
10下5 百上2 25 35 四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