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光纤传感器耐温能达到多少度?

楼主(2005-08-29):
本人所在单位目前想将光纤监测系统用于石油开采过程中,需用光纤测井下的温度及压力,当然是实时检测,井下温度最高时可高达332℃,目前手头的资料有限,而我在网上查的资料表明,目前光纤的耐温只能做到200℃左右,不知各位仁兄对光纤传感器可有了解,望能指点一二,谢谢! 另外光纤传感器如用于井下测温测压,可能还会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塑料光纤的耐温只能做到200℃左右,石英光纤的耐温可以做到1000℃以上。但是光纤传感器不仅是光纤材料的耐温,还有许多附件。比如光学胶封装的传感器,使用的环境温度可能连 100 度都不到。

网友B:
我公司代理加拿大FISO公司的光纤传感器,耐温可以到300度,采用单点式,多通道形式,可以对温度、压力、应力进行测量,测量温度、压力、应力是主机不用换,只需要更换探头。 游报根 0755-83680810/2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