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如何同步

楼主(2005-08-29):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多台变频器(3台)如何同步控制

网友A:
方法有几种,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睡笱宒賸

网友C:
用同步控制器;010-62632247

网友B:
也可以用4 個可調電阻,能達到比例同步 。

网友D:
用通讯做,3台查变频器手册

网友E:
是速度同步,还是力矩同步,还是IGBT级别上的通断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