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注释问题

楼主(2005-08-29):
各位师傅们。我使用的三菱PLC中文版编程软件.在添加注释都变成日文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這是一個有你的WINDOW 系統中有日文字題,要把它DEL就OK了!!!!

楼主:
我看了字体文件密密麻麻。哪一个是日文字体阿。

网友A:
有帶JP就是日文的,要把它全不DEL。還有於日文有關的字體都要DEL 你可以訪問三菱的中文網站,那上面也有詳細的說明的。

网友B:
日文字体:MS gothic和MS mincho,这两个文件必须在存DOS下才能删除,而且系统盘必须是FA32格式的NTFS的不能进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