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的报警代码14!!!

楼主(2005-08-29):
工作台的伺服系统采用日本松下公司的MSMA042A1C永磁同步电动机和MSDA043A1A交流伺服驱动器,采用固高公司400-GT-SV用户可编程运动控制器通过程序对电机的运动进行控制。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当发出前进的指令后,电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然后就无反应了,伺服驱动器显示为:err 14(过流)。关掉电源,重新开启后现象相同。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对策检查了相关方面,似乎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会不会是编码器出现故障?

网友A:
這好像於你的三相輸出到馬達的主電源的相序有關係啊!!!你可以查一下是否有錯啊?

网友B:
应该是编码器错乱的原因,请问你们是用来作研究的吗?可以与我交流:victor21c@126.com

楼主:
急!急!急!请高人指点!另外,将电机的联线从u,v,w处拆除后,量u,v,w之间的电阻是短路的 .但是与地线之间的电阻是无穷大的!!我试过电机了,没问题!!!是不是伺服电机控制器出故障了呢? 还想请问一下,广州有没有修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公司?我想拿去检测一下!!看看是否是控制器故障.

楼主:
以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没有动过任何的线路!!但是有一次开机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B:
同我过去遇到的故障完全一样!!!应该是电机编码器的原因,不是控制器!

网友A:
你用的馬達P:0.4 KW, 是嗎?有可能是你的 MSDA043A1A交流伺服驱动器內部的功率模塊損壞了呢!!!若是這樣,那你要買相同的才好更換。祝你:好運!!!!早日搞定!!!個人觀點,僅供你參考!!!

网友C:
err 14(過電流保護)   流經轉換部的電流超過規定值。    (1) 驅動器故障(線路﹐的零件發生問題等)。    (2) 馬達線發生短路。    (3) 馬達線接地。    (4) 馬達燒毀。    (5) 馬達線接觸不良。    (6) 因伺服器頻繁地啟動關閉﹐使動態煞車器用繼電器發生熔化。    (7) 馬達與驅動器不搭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出现的故障跟我爱工控读者6号描述的比较接近!!!请问怎么才能修复呢???是换继电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B:
看看与我描述的故障现象是不是一样的(和我发的帖子的题目都是一样的,呵呵!):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9191 我系统的故障在松下电机维修处已经得到了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广州有松下伺服器的维修点吗?我想问问小小菜菜这位读者。你是拿到那个地点的松下维修部修的!!!我的伺服器的故障跟你描述的故障一样。 能否跟您联系请教?急!我的电话是:13711537780 qq号:70860753   恭候你的回应

网友D:
个人认为,除上面列出的7条原因外,还可能有的原因: 8、马达动力线的线序错误 9、马达编码器线断开 考虑到正常使用中,没有动过线路,突然产生了问题。7、8应该可以排除了。其它的就很难说了,长期使用,线路老化导致接触不好,产生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上电后还能动一下,马达烧毁、煞车损坏的可能性的不是很大

网友E:
在线等--------请教三菱伺服驱动器AL37号报警如何处理? 驱动器参数如何初始化?

楼主:
在线等--------广州有松下伺服器的维修点吗?如果没有的话,在那里维修比较好些?真的很急 急-------急--------急---

网友F:
只有上海有,021-62995873*208 松下指定维修点

网友B:
我在上海松下修的!

网友G(2005-10-18):
请教各位有用过hust cnc i、v/o的用户可编程运动控制器吗?hust是什么公司的产品?谢谢!

网友H:
我碰到过一次,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I(2007-07-13):
我是搞绣花的,我的有一台机器上面的伺服电机控制器也显示是ERR14,我拆了RVW的线和主控板上的线,只留电源线,开机还是显示ERR14,是不是我的电机控制器上面的什么元件坏了,杭州地区可以修吗,我比较急啊

网友J(2008-04-23):
深圳松下伺服器维修,工控设备电路板维修13715296992

网友K(2008-07-01):
东莞松下伺服器。安川 三菱 维修,电路板 0769-22086550

网友L(2010-04-25):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报警14。16。等松下伺服通病。。。手机13640886576电话020-23316071

网友M:
专业维修松下伺服各类报警,价格便宜 手机13575881344

网友N(2011-01-04):
宁波今日工控专业维修松下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三菱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 18958225893  0574-86506478

网友O:
我能修,芯片级维修各品牌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 02082282650

网友P(2013-03-07):
深圳市汇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维修松下伺服,松下伺服A,A4,A5系列产品驱动器/电机维修。上面此驱动器问题不一定就是IGBT模块坏的,有可能是控制板芯片坏了。有关松下伺服故障问题可到此网址了解:www.szhuineng.com.或加QQ:1970391816。或电联:13530182885。快速为广大朋友解决。

网友Q:
查看WWW:HZJG88.COM一切问题可解决。

网友R(2013-05-28):
引用 网友I:
我是搞绣花的,我的有一台机器上面的伺服电机控制器也显示...

 松下伺服器维修找-广州鸿庆自动化 13660064845  刘工

网友S(2021-11-13):
我的也是啊

网友T:
应该是编码器错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