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资料
求助:松下伺服电机的报警代码err 14!!!

楼主(2005-08-29):
工作台的伺服系统采用日本松下公司的MSMA042A1C永磁同步电动机和MSDA043A1A交流伺服驱动器,采用固高公司400-GT-SV用户可编程运动控制器通过程序对电机的运动进行控制。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当发出前进的指令后,电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然后就无反应了,伺服驱动器显示为:err 14(过流)。关掉电源,重新开启后现象相同。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对策检查了相关方面,似乎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会不会是编码器出现故障?

网友A:
err 14(過電流保護) 流經轉換部的電流超過規定值。 (1) 驅動器故障(線路﹐的零件發生問題等)。 (2) 馬達線發生短路。 (3) 馬達線接地。 (4) 馬達燒毀。 (5) 馬達線接觸不良。 (6) 因伺服器頻繁地啟動關閉﹐使動態煞車器用繼電器發生熔化。 (7) 馬達與驅動器不搭配。

楼主:
谢谢我爱工控读者的回复,我出现的故障跟你6号描述的比较接近!!!请问怎么才能修复呢???是换继电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B(2009-08-07):
本人根据松下MSMA022A1A型伺服说明书,报警代码14过电流保护

网友C:
加速时间是否太短?可以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D:
我修过几台14故障 换了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