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改变电动机频率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05-08-29):
对于变频器的使用,多数采用的是电压和频率按一定关系来限制电流。对于100Hz380V的电动机,能长期在380V电压,50Hz的电源下运行吗?能不能将变频器设置为380V,30Hz电源启动电动机。电动机功率2Kw,变频器容量5Kw。

网友A:
不能。对于一台电机,其额定磁通一般是不能随意改变,太大或太小均不好,V/F控制也是基于磁通不变的原理。对于100HZ380V的电机,如果使用380V50HZ的电源,将会其实际磁通大于额定磁通,时间长了,会导致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