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恒温烤箱的电热管 控制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5-08-30):
前提:恒温烤箱的电热管 1.每个烤箱大概有10根左右,并联连接; 2.每一根电热管上的功率小于等于1KW; 要求:1.现在要想出一套方案来实现以下要求:烤箱里有加热管烧断立即报警,且工作人员在我们设计的检测设备上能直接看出是哪根电热管断。

网友A:
很简单,测电热管的交流电流。 觉得困难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B:
在每根电热管上串上电流检测元件

网友C:
烤箱里有加热管烧断立即报警的功能实现:采用电流继电器就可以了,也可以采用带报警输出的数显电流表来实现。 不知道你的烤箱是民用的还是工业用的,因此不知道电加热管的额定电压是AC220V还是AC380V,但我还是可以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1、去买1根2KW(1KW也可以)的电炉丝,并把它拉直,就像女孩子将头发拉直一样。 2、从电炉丝剪下10段,每段0.3~0.5欧姆,然后用10个发光二极管分别并联在这10段电炉丝上;如果电炉丝阻值取得合适,发光二级管是不需要串联电阻的;然后统一做1块印刷板将电炉丝方在上面;发光二极管可以安装在面板上。 3、将电炉丝和发光二极管串联在加热管回路里。 4、然后观察发光二极管就可以知道发热管的状态了——发热管是否工作。如果发热管已经通电而发光二极管没有亮,表示发热管断路了。

楼主:
我的烤箱是工业用的.

楼主:
TO:老菜鸟,你的这个办法很好!我想问你,你的这种方法经过实践考验吗?

楼主:
我们也想到了测每根电热管的电流,可这种办法存在以下弊端: 1.所用的电流表的个数要和电热管个数相同。价格昂贵!安装也不方便。 2.有的电流表对电热管上所通电流也有限制。 用电流表来检测每个电流管上的电流肯定行的通,现在就想找找其他办法,主要这种设备属于辅助产品也是一种消耗品,我们一定要做到性价比高,才会考虑。在此,谢谢各位同行:)

网友D:
每一根电热管回路串接一个中继,利用中继的常开或常闭点,然后加指示灯或电铃都可以。

网友C:
TO fengzi: 中继的线圈能通过5A左右的电流吗?

网友C:
TO 宝石捷: 检测每根发热管断路的这个方法我没有实践过,但绝对是可行的: 1、就按AC220V电压计算(我们烘炉上用的电炉丝额定电压是AC380V的),每根电炉丝上流经的电流差不多5A,而你剪下来的电炉丝的额定电流大于5A(就按1KW的电炉丝计算,额定电流也大于5A)。所以电炉丝不会被烧坏。 2、加热管加热时,电炉丝上产生的电压(按小的计算)是:0.3欧姆*5A=1.5V。对于1.5V的电压降,发光二极管并联在上面是绝对可以发光的,而且还比较正常(发光二极管的额定电压一般在2.5V以下,额定电流一般在50mA以下)。 3、电炉丝的损耗功率(按大的计算)=5A*5A*0.5欧姆=12.5W。实际上,尽量减小电阻,只要发光二极管能够亮就行了,这个损耗功率实际上可能只有5瓦左右。安装在印制板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TO 宝石捷: 对于“烤箱里有加热管烧断立即报警”这一点,真的还有点麻烦, 得看你的温度控制方案了。如果10根发热管只为1组,要么全部加热要么全部断开,那还好办。如果低温时全部发热管加热,温度高一点时只有2组加热,而保温时只有1组加热,这就没那么好搞了。 这还得判断加热管是否在工作,然后和电流表的报警触点串在一起才行。而且你分成几中加热模式就需要几块电流表(因为电流表的报警值无法通过外部任意调节)。 你仔细分析一下吧。

楼主:
TO:老菜鸟: 先谢谢你! 我一定好好考虑你的方案,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一开始还没考虑到。还是你考虑的比较周全。

网友E:
你用过代发光二极管的保险丝吗,就根据那个原理做吧

网友F(2009-11-13):
发光二极管的保险丝和电热管并联会同时亮看不出好坏

网友F: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代替最合适

网友F:
SMD电流传感器40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