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大系统经验的老大们

楼主(2005-08-30):
目前我有一套系统,共五千点左右,29个子站,有六个站全部处理约50个32模拟量,其余全是数字量,西门子代理建议采用PORFEBUS组网,但我知道该网络是在485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不知道整个联起来速度行不行,用西门子的以太网造价又太高了,本来我们全套是用三菱的Q系列和cclinke组建的,PLC只要140万,但现在西门子的已经超过300万了,如果再出问题就要下岗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ORFEBUS的速度取决与总线的长度,最快12M,距离是100米之内,不知道您说的这些子站的距离如何? 以后的发展趋势还是基于以太网的通讯,如果考虑到未来的升级和与其他设备的兼容性,建议用工业以太网. 其实cc-link,我本人不太看好,速度/稳定性/兼容性(与其他厂家)都没有明显的优势. 其实还有多种总线可以供选择,不一定局限于以上厂家.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见解 西门子的PORFIBUS很好,也可以升级设计为PORFINET 还有DEVICENET/CONTROLNET可以使用 FF/CAN都可以.

网友C:
我推荐使用PROFBUS。我用过了,稳定性,速度等都很好。兼容性好。我有一篇PROFIBUS方面的文章在:plc.123ye.com里,不知道对你有参考没有,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