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胶机的示教功能的实现

楼主(2005-08-30):
涂胶机一般都采用三轴机械手,我想通过PLC+三轴定位模块+伺服电机来做这套涂胶系统,如用SIEMENS的FM357,具备插补功能,但如何实现示教功能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M357模块有配套的配置软件,安装后有FM357的标准块可以简化工作.采用FM357LX系统硬件的FM357-2可以实现曲线插补,是通过定义插补点来实现各种运动路径的. 至于您说的如何实现,详细的就太多了,还是您在用的过程中发现什么问题,有针对性地解答更好.

楼主:
谢谢。 我想问的是如果不预先定义插补点而是通过按照工件需要涂胶的轨迹手动拖动涂胶头,拖动的同时PLC自动记录下涂胶曲线的多个位置点。不知这样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B:
这个功能,理论上不难实现,没用过FM357,不过,只要定时记录各轴的编码器位置就可以了,时间的间隔越小,曲线越近似,不过,需要有多大的数据容量?

网友C:
这样一套做下来价格也不便宜了,不过一套做下来学的东西倒是比机械手多多了。

网友D:
我有专业的运动控制器,在这行用的不少,有空到:http://bjyes.com.cn,使用euro205x控制器,经济实惠、功能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