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教

楼主(2005-08-30):
请问要是我的手提电脑上只有USB接口,想和PLC连接,将如何接线?或者是否有现成的数据线呢?自己能做吗?

网友A:
可以使用usb转串口地电缆.

楼主:
这种电缆市面上卖的就可以吗?能直接用吗?还是得专用的?

网友A:
这种电缆市面上卖的就可以.

网友B:
买力特usb2.0转串口,很稳定。

网友C:
不用USB接口,用其他的接口吧。到时可用RS232线

楼主:
其他的接口用什么呢?还有就是怎么尽快的买到呢?〉

网友D:
打电话8008204535,哪儿很详细

楼主:
BAFO品牌USB转串口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