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伺服驱动器输出波形

楼主(2005-08-30):
常用的交流伺服驱动器向电机输出的电流波形是方波信号吗?若是方波,其上升和下降沿会对周围设备产生强的电磁辐射,有没有输出电流是正弦波的?若有,是哪个品牌?什么型号?请对这方面较熟悉的专家给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流是正弦的趋势的 但由于是pwm驱动 所以电压是方波趋势! 选那种用屏蔽线的电机 做好抗干扰!

楼主:
请教“执着真心人”:据我查看的资料,永磁同步伺服电机构成的伺服系统包括两种:无刷直流电机(也叫方波永磁同步电动机,简称BDCM,驱动电流是方波)伺服系统和三相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伺服系统(简称PMSM,驱动电流是正弦波)。应该有驱动电流是正弦波的伺服系统

网友A:
电流是正弦啊!!但是电压还是pwm啊!!不然发热多大啊!效率多低啊!!

网友B:
脉宽调制就是脉冲宽读可调的意思,电压肯定是方波了,电流的突变是比较难达到的

楼主:
请问:伺服系统对周围的辐射干扰是否和伺服驱动器的方波输出有关?

网友C:
同意工控办事处的说法,大学电工学中学过:电路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C:
直流伺服的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又怎样呢? 电流也应该是正弦吧,电压是......?

网友D:
下面引用由不懂到懂在 2005-9-1 15:37: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工控办事处的说法,大学电工学中学过:电路电流不能突变. -------------------------------------------------------------------------------------------- 片面吧,是通过电感性负载和电容性负载时不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