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请问如何将编码器信号输出到上位机

楼主(2005-08-30):
现有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一套,上位机通过运动卡对其进行控制。我想把电机编码器的信号输出到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卡上,应该如何去做?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您的数据采集卡是否支持编码器的信号,另外您的上位机采用的是什么软件来控制的?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的回复!数据采集卡用的是ADlink的,上位机用VC编的程序用来和固高的运动控制卡通讯,通过固高运动卡控制电机。

网友A:
首先调用adlink提供的库来得到某一个通道(编码器连接的)的脉冲数量,通过计算单位时间的脉冲得到速度,同时可以计算出位移,然后把控制命令发给固高的运动控制卡. 大概的实现就是这样,您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奇怪。为什么不直接把编码器信号直接送到GT控制卡中呢?哪里面不也是有编码器接口?为何还要通过一个数据采集卡?

楼主:
GT控制卡读取的编码器信号进行PID控制(内部硬件完成),其提供的用来读取当前轴位置的函数GT_GetAtlPos()能否适时地读取到编码器的信号呢?还是只能用来进行原点定位等功能?

网友A:
GT控制卡应该是可以提供函数来得到位置,不过不是编码器的信号,而是检测的编码器经过转换后的坐标值.

网友:
虽然没用过固高的卡,但是听到的风评还是不错的,不至于读不到当前编码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