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程序中标签点名称的动态生成的问题。

楼主(2005-08-30):
我在iFix程序中共需要读取10个标签点的数值,点的名称十分类似,比如"-XX----",其中XX从01变化到10。有没有办法通过循环程序动态产生标签点名称,就像用通配符@那样?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不过可以在脚本中用变量指针的方式处理.

网友B:
使用下面的函数可以实现 但是不建议使用,更好的方法是使用EXCEL编辑然后导入PDB Function eda_add_block(NodeName, TagName, BlkType) The eda_add_block function syntax has these parts: Part Description object An object expression that evaluates to an object in the Applies To list. NodeName String. The node name on which to add the block. TagName String. The name to identify the tag (maximum of 30 characters). BlkType Integer. The block type index. Return Value Integer. FE_OK if data is val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