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西门子7MH4601-1BAO1称重模块怎么用

楼主(2005-08-30):
请求各位高手帮助帮助!我已经组态下载了硬件,但称重模块始终报系统故障,怎么解决呀? 还有称重模块和PC通过RS232怎么连接? 告诉我此模块的具体用法好吗?

网友A:
U系列的没用过, 但M系列的需要一个专门的软件来进行设置.可能需要自己去找个9-9的公头转换下。 从cpu 读出的报警代码上怎么说的? 详细的信息有么?

楼主:
称重模块报故障,即称重模块的“SF”灯常亮,“JOB ERROR” 我还没接到传感器上,是不是没有接到传感器上的原因,传感器要到现场调试才有。 我已经和PC连好了,用的是SIWATOOL U软件,但提示“CHANNEL1/2 -COMMAND CANNOT BE EXECUTED SINCE FAILURE”这该如何处理。

楼主:
软件图形负载和模块之间 通道“CHANNEL 1”显示红色

网友A:
那我就 没遇到过了,我没这样做过, 在现场可能就好了 如果调试好了,希望能告诉我下。 多谢了,

楼主:
好的,调试完在这里见 谢谢

网友B(2007-11-09):
如果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公司
你如果没有接称重传感器,单独调试U模块,肯定是SF灯亮,无法执行标定的。
U模块标定电缆,如果没有可以找我们订购。
SIWATOOL U软件和STEP 7里的软件也可以找我们订购。
还有技术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北京亚捷隆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西门子称重技术服务中心)
Tel:010-64820350、64820219
Fax:010-6482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