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指南——PLC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转载)

楼主(2005-08-30):
PLC是专门为工业生产服务的控制装置,通常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可以直接在工业环境中使用。但是,当生产环境过于恶劣,电磁干扰特别强烈,或安装使用不当,都不能保证PLC的正常运行,因此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工作环境 1. 温度 PLC要求环境温度在0~55℃,安装时不能放在发热量大的元件下面,四周通风散热的空间应足够大,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间要有30mm以上间隔;开关柜上、下部应有通风的百叶窗,防止太阳光直接照射;如果周围环境超过55℃,要安装电风扇强迫通风。 2. 湿度 为了保证PLC的绝缘性能,空气的相对湿度应小于85%(无凝露)。 3. 震动 应使PLC远离强烈的震动源,防止振动频率为10~55Hz的频繁或连续振动。当使用环境不可避免震动时,必须采取减震措施,如采用减震胶等。 4. 空气 避免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例如氯化氢、硫化氢等。对于空气中有较多粉尘或腐蚀性气体的环境,可将PLC安装在封闭性较好的控制室或控制柜中,并安装空气净化装置。 5. 电源 PLC供电电源为50Hz、220(1±10%)V的交流电,对于电源线来的干扰,PLC本身具有足够的抵制能力。对于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合或电源干扰特别严重的环境,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还可以在电源输入端串接LC滤波电路。 FX系列PLC有直流24V输出接线端,该接线端可为输入传感器(如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提供直流24V电源。当输入端使用外接直流电源时,应选用直流稳压电源。因为普通的整流滤波电源,由于纹波的影响,容易使PLC接收到错误信息。 二、安装与布线 1. 动力线、控制线以及PLC的电源线和I/O线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和I/O之间应采用双胶线连接。 2. PLC应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 3. PLC的输入与输出最好分开走线,开关量与模拟量也要分开敷设。模拟量信号的传送应采用屏蔽线,屏蔽层应一端或两端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屏蔽层电阻的1/10。 4. PLC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以及功能模块的连接线缆应单独敷设,以防止外界信号的干扰。 5. 交流输出线和直流输出线不要用同一根电缆,输出线应尽量远离高压线和动力线,避免并行。 三、I/O端的接线 1. 输入接线 (1)输入接线一般不要超过30米。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 (2)输入/输出线不能用同一根电缆,输入/输出线要分开。 (3)尽可能采用常开触点形式连接到输入端,使编制的梯形图与继电器原理图一致,便于阅读。 2. 输出连接 (1)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 (2)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因此,应用熔丝保护输出元件。 (3)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所承受的电感性负载的大小,会影响到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使用电感性负载时选择继电器工作寿命要长。 (4)PLC的输出负载可能产生干扰,因此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如直流输出的续流管保护,交流输出的阻容吸收电路,晶体管及双向晶闸管输出的旁路电阻保护。 四、外部安全电路 为了确保整个系统能在安全状态下可靠工作,避免由于外部电源发生故障、PLC出现异常、误操作以及误输出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事故,PLC外部应安装必要的保护电路。 (1)急停电路。对于能使用户造成伤害的危险负载,除了在控制程序中加以考虑之外,还应设计外部紧急停车电路,使得PLC发生故障时,能将引起伤害的负载电源可靠切断。 (2)保护电路。正反向运转等可逆操作的控制系统,要设置外部电器互锁保护;往复运行及升降移动的控制系统,要设置外部限位保护电路。 (3)可编程控制器有监视定时器等自检功能,检查出异常时,输出全部关闭。但当可编程控制器CPU故障时就不能控制输出,因此,对于能使用户造成伤害的危险负载,为确保设备在安全状态下运行,需设计外电路加以防护。 (4)电源过负荷的防护。如果PLC电源发生故障,中断时间少于10秒,PLC工作不受影响,若电源中断超过10秒或电源下降超过允许值,则PLC停止工作,所有的输出点均同时断开;当电源恢复时,若RUN输入接通,则操作自动进行。因此,对一些易过负载的输入设备应设置必要的限流保护电路。 (5)重大故障的报警及防护。对于易发生重大事故的场所,为了确保控制系统在重大事故发生时仍可靠的报警及防护,应将与重大故障有联系的信号通过外电路输出,以使控制系统在安全状况下运行。 五、PLC的接地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PLC的接地线与机器的接地端相接,接地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2mm2 ,接地电阻小于100Ω;如果要用扩展单元,其接地点应与基本单元的接地点接在一起。为了抑制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PLC接上专用地线,接地点应与动力设备(如电机)的接地点分开;若达不到这种要求,也必须做到与其它设备公共接地,禁止与其它设备串连接地。接地点应尽可能靠近PLC。 六、冗余系统与热备用系统 在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的某些系统中,要求控制装置有极高的可靠性。如果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将会造成停产、原料大量浪费或设备损坏,给企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仅靠提高控制系统硬件的可靠性来满足上述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PLC本身可靠性的提高是有一定的限度。使用冗余系统或热备用系统就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1. 冗余控制系统 在冗余控制系统中,整个PLC控制系统(或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如CPU模块)由两套完全相同的系统组成。两块CPU模块使用相同的用户程序并行工作,其中一块是主CPU,另一块是备用CPU;主CPU工作,而备用CPU的输出是被禁止的,当主CPU发生故障时,备用CPU自动投入运行。这一切换过程是由冗余处理单元RPU控制的,切换时间在1~3个扫描周期,I/O系统的切换也是由RPU完成的。 2. 热备用系统 在热备用系统中,两台CPU用通讯接口连接在一起,均处于通电状态。当系统出现故障时,由主CPU通知备用CPU,使备用CPU投入运行。这一切换过程一般不太快,但它的结构有比冗余系统简单

楼主:
呵呵,我也是新手,看见好的文章,觉得学得到东西,就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多拿些文章分享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大家互相帮助嘛。

网友A:
谢谢! 看到你自助资料,很好!请问有别的章节吗?

楼主:
对不起,目前我就只有那些。其余的我也没找到。 让你失望了,实在对不住啊。

网友B:
很好,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C:
不错,对初学者有很大帮助

网友D:
对基础培训很有帮助。

网友E:
有沒有好的東西拿來給我們分享?

楼主:
自助资料库里面有个学习plc编程的教学软件,很好用,叫做FX-TRN-BEG-C教学软件。我现在正在用,非常的有用。我把地址给出来,你们自己去下载吧。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search.asp?key=%C8%FD%C1%E2&Submit=%CB%D1%CB%F7

楼主:
哦,忘了说明,这是三凌的教学软件。

网友F:
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PLC的工作情况,可以嘛?

网友G:
我是个初学者!看到你这些知道了好多。我想你能教我们这些初学者怎么编程!哪里有这些资料!谢谢

网友H:
不错,比较实用。

网友I:
都是PLC使用说明书上的东西,要实际接触,动手试试才能学好!

网友J:
好!,狠有价值,谢谢

网友K:
简单易懂,很好用

网友L:
佩服佩服!谢谢啊!

网友M:
晕,怎么上了个空档... 嘿嘿,本人是个菜鸟,楼主文章很适合我,呵呵,狂顶,谢了

楼主:
to 李海波: 你说的对,要实际接触学的才多。 我工作一个多月了,比在大学一学期学的还多。

网友:
很好,但我有的看不懂,我是新手

网友N:
就是这样的! 给我们上了一课! --------理论和实际还差的很远,解决了理论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解决现场问题,这对解决现场问题很有帮助! 俺也顶以下 免得好贴沉了!!! 大家顶呀

网友O:
好样的

ffffffffffffffffffdds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
确实很经典...

网友P:
我是Schneider的代理商。有什么需要联系我,希望有合作的机会。姓名是王振强,电话 010-5166 2535-206

网友Q:
应该还有! 支持!

网友R:
胡天晓您好,您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有我是一位初学者,我是学西门子的,以后请多多指教,谢谢 我的网址 on_the_up_and_up@126.com

网友G:
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如果有你朋友就好了!能学很多东西!你能告诉我我要下载松下的说明书哪里有吗!谢! 70340914@sina.com

网友G:
我想知道深圳哪里有学习PLC编程的!如有知的发到我邮箱里谢啦;   70340914@sina.com

网友S:
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T:
这是最基本的,在安装时应该有用

网友U:
谢谢 这资料很好

网友V:
不错,挺好的,有好的東西拿來給我們分享。

网友W:
真想把厂家里的PLC拆了重新装一下 嘿嘿。 谢谢资料!

网友X:
我现在是一个工作了几年的社会人士了。看了你的介绍仿佛又回到了毕业初期的懵懂!!!!!!

楼主:
呵呵,能为大家提供帮助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网友Y:
实践是最重要的

网友Z:
文章不错,适合我这种初学者 希望朋友,前辈们多发发这些好贴 谢谢你们了

游子!!

网友:
精典,不过我对这PLC这东西不懂.但很希望自己有够学会.呵呵

网友AA:
谢谢楼主,顺便找个师父教教!hui1982@126.com

网友AB:
注意事项太多了,但往往我们应用的时候环境都是上述不允许的,可没办法,PLC结实,还好!

网友AC:
很适合我们初学者,谢谢,请问有没有编程方面的诀窍呢?

网友AD:
很好,再深入一点的在哪里找?

网友AE:
不错,通俗易懂,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AF:
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AG:
西门子PLC培训通知 深洋科技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单位,主要从事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变频器(VVF)、软启动器等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和承接工程项目。上海深洋科技培训中心是一个专业从事技术培训机构,着重培养工业自动化专业技术。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和累积培训经验,赢得广大学员的好评和支持。 为使维修工程师尽快掌握自动化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调试方法,重点推出了自动化与系统集成工程师综合能力培训班。 培训类型:非学历;培训中心的宗旨:推广新知识、服务于社会; 一. 西门子PLC S7-300/400 A. S7-300/400部分: 1) S7-300/400硬件组态及选型; 2) Step7 V5.1编程软件操作(STL、FBD、SCL、LAD); 3) 程序结构及OB、FB、FC、DB的使用; 4) 符号表使用及参考数据表建立、查询; 5) Step7指令与数据类型; 6) 程序下载和上载; 7) MPI和PROFIBUS-DP网络建立; 8) 系统诊断和程序调试; 二. 项目训练 用工程项目案例做程序分析、讲解学员实际应用问题;结合一个工程项目的编程和调试系统技术。 三. 考核颁发证书 A. 培训资料:S7软硬件资料,学习编程软件试用版;如需其它课程资料需另行收费。 B. 培训设备:西门子PLC、编程器、编程软件、自动化演示电控设备等; C. 培训教师:由专业机电培训教师授课和PLC工程师; D. 培训达标:能承担自动化工程项目维护、设计工作,从项目方案、系统设计、培训、现场调试全面培训,使学员可以达到中级自动化专业工程师水平; E. 考核:培训结束,进行所学的课程进行考核; F. 培训证书:为学员签发中英文对照的工程师培训证书,供用人单位参考; 四. 时间及价格 1. 培训日期:2005 年 9 月20日9月21日 ( 9 月 19 日报到),培训期7天。 2. 培训费用:3850.00元/人,按人对每课程收费(不含食宿费); 3.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五. 参加有关事项 1. 您若决定参加学习,请速将填好的回执表、本单位介绍信一份回传我培训中心。以便及时注册并办理有关席位预定和食、宿、行等有关事宜。培训费可提前回来预交,亦可报到时面交。 2. 提前预交者(报到日提前三天交为预交)可免交注册费50元。 3. 报到时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和两张一寸彩照。 4. 因故不能参加的学员,可订购学习资料450.00元/套。 5. 如学员有条件可携带编程器或笔记本电脑和本单位设备工艺图纸等技术资料,以便更好的学习交流解决问题。 6. 温馨告示: 凡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请务必携带身份证或当地派出所的证明,以便住宿之用。 7. 付款方式收款资料:开课前将培训费汇入指定账户、银行和账号;或银行汇票、现金结算费用均可。 1. 户 名:上海深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开户行:交通银行新客站支行 3. 账 号:310066247018002198428 六. 联系办法: 1) 通讯地址:上海市秣陵路50号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邮编:200070 2) 联系电话:021-63537252 63536771 3) 联系人: 孙小姐 曾老师 七. 乘车路线: 1. 乘火车到上海站:东南出口出站,上海站南广场向东150米即到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2. 浦东机场:转乘机场五线,上海站南广场向东150米即到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3. 虹桥机场:转乘941路,上海站南广场向东150米即到市北科技创业大厦 4. 其他到沪的,请电话联系 。 邮购资料订单 先生/女士 如果您需要购买以下资料,请将订购资料的款项、邮寄托运费汇给我们,并把汇款单据复印件和数量传真给我公司,我们会及时寄给您。 资 料 名 称 说 明 零售价 数 量 金 额 S7-300/S7-400语句表编程参考手册 ¥120.00 S7-300/S7-400梯形逻辑参考手册 ¥110.00 STEP7 V5.X编程手册 ¥220.00 STEP7 V5.X编程软件授权盘 ¥1350.00 S7-200系统手册 ¥220.00 WINCC 5.0手册 8本/套 ¥850.00 ProTool 操作手册 光盘 ¥60.00 PID控制应用手册(案例) 光盘 ¥200.00 各位学员: 你们好! 培训中心拟订以下学习安排进度表。 PLC培训安排进度表 日期 课程内容 时间 目标 第一天 S7-300/400结构和原理 9:00-11:30 熟悉PLC模块功能 13:30-16:00 硬件配置、网络组态 第二天 Step7编程指令 9:00-11:30 掌握指令功能 13:30-16:00 掌握指令功能 第三天 程序结构 9:00-11:30 案列(重点掌握OB、FB、FC、DB要领) 程序结构 13:30-16:00 案列(重点掌握OB、FB、FC、DB要领) 第四天 数据结构 9:00-11:30 数据操作重点 程序设计 13:30-16:00 实例编程 第五天 程序设计 9:00-11:30 实例编程 程序设计 13:30-16:00 实例编程 第六天 PLC故障分析诊断 9:00-11:30 PLC内部故障(硬件) PLC故障分析诊断 13:30-16:00 PLC内部故障(OB块) 第七天 DP、Ethernet通讯 9:00-11:30 掌握与PROTOOL通讯操作 考核 13:30-16:00 修改程序(增加DI、AI二个控制功能) 上海深洋科技培训中心是上海深洋科技发展公司第一分公司,本分支机构是一个专业从事技术小班培训机构,师资力量雄厚。其中博士、助教,聘任教授(含卷烟工艺1名)。迄今为止,已举办各类培训班400余期(其中专为全国卷烟厂的各类培训168期)。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和不断的累积培训经验,赢得广大单位的好评和支持。为使维修工程师尽快掌握自动化方案设计和软硬件调试方法,重点推出了自动化与系统集成工程师综合能力培训班。 我们用工程项目案例(远纺工业, 零陵卷烟厂等)做程序分析、讲解学员实际应用问题;结合一个工程项目的编程和调试系统技术;理论教学、上机实习、动手实验、人手培训教材。 ※本培训计划的五大特点: 1. 强调实践教学,培训课程策划设计主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安排实验内容、计算机仿真演示、项目训练和实践等教学,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 从控制工艺流程图入手,理论按过程控制系统设计、实施、操作;实践跟进。 3. 教学内容力求除旧纳新,为了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力求引入新的知识。 4. 打破学科教学观念,从实用出发,以满足工艺专业的需求和工作需要为目的。 5. 还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传播、信息共享的远程培训模式,就地实践。 本培训计划融入大量的编程实例和项目应用设计,深入浅出的讲解各种编程方法和PLC在工业自动化的实际应用。使学员完全了解掌握工厂生产设备的过程控制技术,和前端先进的技术知识;能承担专业的自动化工程项目设计、维护保养工作,以及提高在职职工的技能水平;达到中高级自动化专业工程师标准。 近期参加培训的有江苏宝胜比瑞利电缆、上海金山石化、上海罗氏制药、上海立邦漆、上海第二钢铁厂、南京扬子石化、上海博朗、正大青春宝、正大瑞福达制药、广东茂名石化、吉林化纤集团等。

网友AH:
好!还有什么好的东西传点上来.

网友AI:
谁知道,除北京外,ABB AC800M PLC的培训还有什么地方?急!

楼主:
to 凌晨时刻: 我知道在自助资料库里面有个学习plc编程的教学软件,很好用,叫做FX-TRN-BEG-C教学软件。我现在正在用,非常的有用。我把地址给出来,你自己去下载吧。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search.asp?key=%C8%FD%C1%E2&Submit=%CB%D1%CB%F7

网友AJ:
我是卖PLC的,技术这方面好象要求的不是很多,能不能告诉我都什么行业能用到PLC呢?

网友A:
不是吧 卖plc的不知道给谁卖 我要是老板早把你炒了

网友AK:
感觉不错,对于初学者用处很大。以后希望继续有这类文章出现

网友AL:
好!不错,谁还有好资料再来点,多多益善。

网友AM:
对,大家都要支持工控哈。好文章

网友AN:
我是个新手啊 觉得象你的文章在多一点就好了啊

网友AO:
恩,不错.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很实用.

网友A:
我是在校学生,我们现在没有实践,只注重软件,软件重要,还是硬件重要了

网友AP:
写的很详细,看了感受颇深,支持!!!

网友AQ:
不错,通俗易懂,实践是最重要的, 支持!

网友AR:
大家好 我是初学者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学好自动化 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我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有一些不懂的请各位能帮助我 、谢谢

网友AS:
好,我是一位初学者,我是学西门子的,以后请多多指教,对我们女生而言是难了点

网友AT:
能结合具体应用系统介绍PLC吗

网友AU:
不错!对人挺有帮助的1

网友AV:
我想问一下楼主。我在PLC这一块遇到最头痛的麻烦是联接通讯。请问一般有几种情况会导致通讯联不上。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楼主:
我也是新手,不太懂。讨论一下吧。 我接触的是三凌的plc,和上位机通讯是通过485BD。硬件接线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编程。 现在通讯程序的编程都是我师傅在编。除此之外的程序我都编,可是他也不采用我的。说是不放心,还是用他自己编的。

网友AV: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工控人说。因为波特率187500而不能用PC/PPI电缆。我是刚学的。想多看看这些知识。

网友AW:
谢谢,我也是新手,大家多帮忙

网友AX:
不错,有更多地就好了

网友AY:
是否有介绍OMRON的,有发一个:Eail-quhaiqin729@163.com

楼主:
to 薛雪: 欧姆龙的我只接触过继电器,plc只接触过三凌的。你去自助资料库查查,应该会有有关欧姆龙的plc资料。

网友AZ:
不错的文章,各位同仁多多提供!

网友BA:
呵呵,谢了哦! 我们现在正在学SIEMENS PLC的S7-200系列,我想请问各位工作了的朋友,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系列的产品用的多吗? 不知哪里有西门子学习的plc编程的教学软件呢? 如果朋友你有资料,可否共享?谢啦!

楼主:
to 梅子: 在实际中S7-200用的可多了。 你要的资料在自助资料库里面找找看吧。 给你几个地址: 1、SIEMENS S7指令表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821 2、语句表(STL)编程手册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820 3、西门子S7-200 PLC在恒压供水上的应用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054 4、S7200模拟器SSY汉化版 这是西门子编程模拟软件。推荐初学者和需要经常模拟运行程序的朋友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772 5、S7系统维护与编程(上)(缺少下册)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066

网友BB:
写的好啊很有用有好的要拿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BC:
太好了。。。我们很快就要配套一台PLC控制的自动飞锯机我还再找资料呢 。。以后有不懂的还要向您请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BD:
顶啊!!! 小弟刚刚接触到PLC控制系统。。。 希望各们前辈多多帮助。。

网友BE:
不錯!比較有用

网友BF:
我可以说是个初学者,请问三菱FX系列的内置电位的时间是怎么减去的?它的时间是225我要用的是5--15之间? 谢谢!

网友BF:
请问那个网站有西门子的软件一载?或者那位朋友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 谢谢! TANMAC@163.COM

网友BG:
挺好的.我是一个初学者,学的是三菱,光是理论,还没有实践.公司有一台不用的FX2N,没通讯线(好像还要有转换接口),有软件.电气工程师想教我们搞一搞,经理刚开始也同意买一根,现在又不让,原因是现在工作太忙.命苦.在公司又不让上网.E--MAIL:wym5952@163.com请多关照

网友BH:
学习PLC需要掌握那些基础知识

网友BI:
不错不错!谢谢楼主的文章!~~ 小弟在工控行业里也混了段时间,有问题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嘛! 我的邮箱:galen520@sina.com

网友BJ:
工控技术,欢迎加入中国工控人QQ群14262600,中国人的技术,中国的论坛,中国人的进步。专业群,谢绝无聊者

网友BK: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要学,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BL:
请问在青岛拿有学学习 PLC敬请告知!!013853237301

网友BM(2005-10-03):
简单明了实用;请问那有AB公司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N:
很好;很适合我们初学者。

网友BO:
我用了,很好

网友BP:
不错,让我进一步了解PLC的工作环境,谢谢

网友BQ:
我是LUMBERG(德国隆堡)的中国代理,我的产品连接上没有这么多讲究,信号和24V电源都在同一根双绞线上完成,安装非常方便,防护等级从IP20-67都有.有困难与我联系. 我的电话:021-62126033-17 EAIL:zheng.remington@biw.net.cn

网友BR:
请问:模拟量输入经常出现输入值超量程,很快自动恢复。可能原因都有什么?

网友BS:
谢谢!我也使初学者,但没有信心,但我会努力的!!!

网友BS:
这东西怎么才能实践呢?单位的东西又不让随便动

网友BT:
最关键是编程呀!

网友BU:
最好有例子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BV:
我也是一个新手!感谢你的介绍,看了一下子想起了许多自己设计中的缺陷!支持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BW:
接地不良时,高压冲击会损坏中继?请高手指点。

网友BX:
写的好,都是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网友BY:
想成为灰领的就顶上!

网友BZ:
有朋友愿意帮助我学习PLC的编程吗

网友CA:
谢谢,请问你有关于PLC通讯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B:
您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想问一下那里能下载(欧姆龙)的说明书。 我的邮箱:ZGSDRZQL@126.COM 谢谢指导

网友CC:
我是学台达PLC的,有兴趣的同人可以交流心得,我的电邮是hyg38157097@yahoo.com.cn

网友CD:
很好。希望大家有好东东共同分享.老子曰:即以为人己愈有、即以与人己愈多. 请大家在便用时注意:plc的输出端控制的负载最好电流小一些这样可保证继电触点式plc不易损坏。最好不要直接去控制大电流的继电器,这样做很容易烧坏plc内部触点.该故障本人在使用中己发现多起案例.

网友CE:
我是一个初学者,理论学的还行,写程序的思维也还好,就是没什么实际经验,哪位大虾能介绍两本书让小弟提高一下,请发大sun-yurong@163.com或sunyurong9@hotmail.com,不胜感谢!

网友CF:
我刚学,希望高手们能给出西门子整套的基础教程,包括软硬件的安装!

网友CG:
是基本的冬冬,值得一看!

网友CH: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我想了解一下人机界面的接口知识,向各位同仁请求帮助。

网友CI:
你真是太好了 谢谢你

网友CH:
谢谢你!胡先生

网友CH:
谢谢你!胡先生,网络上有您这样的人会变得更有意义

网友CJ:
不错! 这资料很好

网友CK:
非常感谢大家!! 我也是新手. 大家能给我Ge的说明书吗!! 我叫 刘进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 liujintime@126.com qq:39039950

网友CK:
太好了 太好了 下次有什么好东西通知我一下! 谢了! liujintime@126.com QQ 39039950

网友CL:
建议用永宏PLC,这是台湾品牌,功能很强大,这是目前我见到的做的最好的小型PLC,推荐给大家,厦门永宏亚得是他们中国总代理,0592-5190797 ,价格也很诱人哦

网友CM:
这个很好,可是我才刚学能不能弄点简单扼要的方便我们着些刚学的,谢谢

网友CN:
感谢你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做出的贡献~~~

自己先汗一下

网友CB(2005-11-11):
我想问一下CPU在正常环境下能用多长时间呢 ?

网友AC:
好东东,请多发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CO:
实践加理论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P(2006-03-27):
很好介绍的比较详细,谢谢你 的资料!

网友C:
不错!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CQ:
这些东西很值得我们学习哦!!!!!

网友CR(2006-05-10):
哪有免费的STEP7软件?

网友CS(2006-06-14):
看贴是学习 ,回贴是礼貌

网友CT:
写的还可以.通俗易懂,让人受益不少

网友CU:
不错,蛮有用的.

网友CV(2007-03-22):
对初学者来说的确不错,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CW(2021-10-18):
很详细且值得收藏加学的的干货。

网友CX:
很好的学习材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