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

楼主(2005-08-30):
菜鸟兄弟有些不解请高手指点: 1.intouch wonderwear用tagename与plc的地址怎样对应的?老外给我们的momerymap大多是word,实际上很多点都是byte,而且我尝试用备用空余点写的on/off摁扭,plc就是收不到?? 2.intouch wonderwear有发展版和runtime版,在发展版上可以用maker进行编辑,然后把程式复制到runtime版的pc上,问题是老外在时,看着他这样做的,我们后来修改了一些画面的颜色,别的画面的一些功能就出了问题,请问怎么办?

网友A:
第一点:把PLC的地址写到项目名中就是了。 第二点:具体说明,是分辨率改了出现数据丢失吗?

楼主:
我只有很笼统的操作说明书,很多细节的东东搞不清楚,如你手头有相关资料,能否共享!!

网友A(2006-04-19):
没有看见你的具体情况,如有可能,具体描述下

网友B(2008-04-16):
说得不具体.没办法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