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100系列的面板和ABB400系列面板能否通用?

楼主(2005-08-30):
ABB100系列的面板和ABB400系列面板能否通用?

网友A:
应该是不通用的.

楼主:
有确切答案吗?

网友B:
向下兼容,向上不兼容

楼主:
也就是说不行?

楼主:
就说100的盘不能用在400的机器上?

网友C:
100操作盘用在400应该是可以的,400能否用在100系列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