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30):
富士变频器不能运转,有面板调好频率以后,按RUN运行时频率突然变为0。没有报警显示正常。不解!!

网友A:
检查参数,尤其是选择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否是外部控制,是否启动信号没有.

网友B:
变频器问题。此为低电压。检查电压检测回路。此为富士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