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1747-L532 故障现象求助

楼主(2005-08-30):
各位高手: 我公司的一个1747-L532 的CPU 安装到机架上后,电源(1746-P1)指示没有了,CPU也没有指示。拿下CPU后电源有指示(红灯)。更换一个同样的CPU后,一切都正常。清除CPU内的程序初始化同样没用。是否是CPU 已损坏,但是电源是好的,为什么插上这个CPU后电源就也不亮了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相告。谢谢,谢谢。 HSONG999@TOM.COM

网友A:
应该是这个cpu内部有短路.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楼主:
我打电话咨询了AB公司,他们也说是CPU有短路,造成电源电流过大,电源保护。但我不知到CPU板的各元件的功能,无法测量是哪里造成的。那位知道请回复。

网友B:
应该是CPU的问题,你可以将CPU恢复出厂值看看能恢复不!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判断 不过你选的 电源功率也太小了,干吗不用P5 P7的, 呵呵,铿钱专家。

网友D:
算一下模块的总耗用功率是否比电源模块的供给功率大? 在RSlogix500的硬件配置可以检测一下,不用自己算。 如果不是这原因,那就算CPU的问题了,因为你也试过电源模块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