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超声波流量计检测玻璃钢管道?

楼主(2005-08-30):
我们在一个污水处理项目中用到超声波流量计测量进水流量,管材是玻璃钢,管经800mm,可是怎么测都检测不到信号,把表拿回厂家检测是没有问题的,后来经有人说玻璃钢管里面参砂,管质不均匀,所以超声波无法正常被接受,所以导致超声波探头测量不出信号,。请问各位大侠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A:
我在去年安装过玻璃刚管的,应该没有问题,部知道你用的是那家的流量计,有的公司的流量计信号小,他们怎么没有建议用插入式的呢!具体的技术问题可以联系13941465185 王

网友A:
我安装的玻璃钢管是含有石英沙的,是沈阳产的管子,使用的单位是一家自来水公司的管网改造。如果是用插入式的可能转孔有问题 ,这种管道的切割是用专用的工具,我原来是超声波流量计专业安装调试人员,5月开始不做了,如果你有技术的问题,可以一起交流,QQ:6757978 1394146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