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那位介绍一下ABB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05-08-30):
由于ABB型号比较多,而且更新换代也不慢。所以有时候选型比较模糊。 那位明白人解释一下ABB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
怎么没人来讲课那???

网友A:
2.2KW以下的,低档应用可选 ACS143,标量控制。 风机、供水用ACS510,目前可到90KW,是标量控制的。便宜。 恒转矩、机械类负载,可用ACS550功率到110KW。矢量控制。 上两种,通用一种控制盘,有中文显示,但要另外定购。 高档应用可选用ACS800,从2.2KW到3000KW,是直接转矩控制的,性能特好。 另外还有中压的、高压的。 ABB实行全球联保的制度,在就近的位置你能找到他们的服务中心。 国内服务热线:010-58217766

楼主:
多谢指点,还有以下问题待指教: 问题1:100的盘可否用在400的机器上? 问题2:IP00的机器适用于什么场合? 问题3:IP21,800系列中,除了ACS800-01比ACS800-07系列功率小外,还有何区别?

网友B:
通常所有的变频器选型要看应用场合的,, 有的只需要标量控制的 而有的则需要矢量控制 这是确定控制方式,因为带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价格要高一些。 然后就是确定电机电流,一般的选型样本上都有的 分重载,一般负责,还有轻载。 一般就根据样本来就可以了

网友C:
IP00和IP21该根据什么确定呢?

网友D:
看说明书 好好理解吧

网友A:
100盘可用在400上的, IP00的机器只能用在没人能到达的场合。。。。。开个玩笑。这个结构是要自己装柜的,目的是给用户节省成本。 800-01和800-07主要的分别在于结构不同,07是ABB的标准柜,包括01的功率等级。